串口大数据量收发(<1k)51真的不能胜任吗?

楼主(2016-04-24):
    各位高手,我最近做了个通讯的板子,用STC15W4K48S4的UART做随时的1K左右数据收发实验,可能收发同时进行,用的发送和接收中断方式。虽然用UART1的最高优先级。但是经常发送或者接收的过程中数据会少了几个字节。除非发送或者接受字节比较少(只有100个以内左右),或者把波特率放的很慢。才可以完整收发。
  我想咨询下各位有经验的高手,是否在115200bps下,51真的不能胜任,是否换STM32F103可以解决。

网友A:
STC的51用115200bps下载16M字节无错误的飘过。。。。。

你这样的情况,一般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这怎么可能,明显是程序问题

网友C:
晶振用多少

网友D:
怎么会呢?

网友E:
跟波特率没关系,程序问题

网友F:
串口速度这么慢,一般是数据管理有问题,也可能是硬件不可靠。

网友G:
程序处理问题

网友H:
不应该的,好好查查

网友I:
不可能, 贴一下源码

网友J:
大数据的传送一般程序里面怎么处理呢

网友K:
估计,很可能,是因为中断占用时间太多。
51没DMA,每收发一个字节都要进一次中断,带来很多额外开销。  如果还有其他中断频繁来,还得很多。 115200/10=11K中断频率,收发一起还得加,还好不算多。
发送本来就只挪指针。接收中只填充缓冲不做解析,其他中断都看看是不是时间长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大数据的传送一般程序里面怎么处理呢

关键看处理数据需要多长时间,和两个字节之间的时间 哪个长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关键看处理数据需要多长时间,和两个字节之间的时间 哪个长

如果比两个字节之间的时间长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如果比两个字节之间的时间长呢

那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数据,肯定不会漏掉

网友J:
引用 网友L:
那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数据,肯定不会漏掉

哦,那如果两个字节之间的时间比较长,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哦,那如果两个字节之间的时间比较长,要怎么处理啊

处理什么?

网友M:
51串口我最高做到3M波特率稳定不丢数据

网友N:
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山寨max232, 115200,经常掉数据.

网友O:
用不丢码的串口助手看看

网友P:
同意20楼的方法,查看下数据,对比看问题都在哪里出现的,有何规律。

网友Q:
这不应该呀

串口都是一定标准的接口,内存足够,数据量的大小无所谓了,这只关乎于程序的处理上的问题

网友R:
只要软件写好了,能处理过来就可以了。另外楼上提到的串口助手丢数据也有可能,孙xx的那个版本在大数据的时候就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