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怎么保持GPIO输出状态, 初始化GPIO应该用哪个模式

楼主(2016-04-24):
#define WP(ON_OFF)  if(ON_OFF==ON)GPIO_WriteHigh(GPIOB, GPIO_PIN_5);\
                      else GPIO_WriteLow(GPIOB,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5,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while (1) {

    if (Temp_Set > 12) {  //只有高于12值 时,  才改变IO脚状态
      WP(ON);
    }

    if (Temp_Set < 8) {         //当Temp_Set值小于8时,   IO致低电平,   可是 当Temp_Set大于8时,  IO脚 马上 就变会高电平状态的,   不是保持 低电平状态
      WP(OFF);
    }
  }

如上面所说,  当IF值条件 不在范围内时,  IO脚  恢复为高电平,  不是 保持 低电平状态,          GPIO_Init初始化时,  应该用哪个模式啊????????????????????

楼主:
貌似是我程序问题其它代码导致,  不是这会恢复高电平问题,   明天再试试/------------------------------
已解决 是我程序 前面的代码问题  (有代码进行致高了).................搞得我以为  GPIO 改变电平后 会自动恢复 原状态.............

网友A:
如果不改变这个GPIO的值的话一直会是这个状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