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3DH加速度传感器技术求助

楼主(2016-04-24):
各位网友好,我在做LIS3DH运动检测时发现,在实时采集三轴加速度值时LIS3DH  INT1不能正常响应运动中断,若没有实时采集,则INT1正常输出中断电平。
大家是否有遇到类似问题,恳请赐教  谢谢

网友A:
LIS3DH 的 INT1接到mcu的io,使用外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S3DH 的 INT1接到mcu的io,使用外部中断

谢谢回复。
硬件电路是那样接的,我遇到的问题是当配置完LIS3DH的寄存器后(配置运动检测功能),若主程序while(1)中没有实时采集数据的话,我倾斜下LIS3DH   INT1可以正常输出中断电平,当主程序while(1)中实时采集数据时INT1便不能正常输出中断电平。
你是否有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硬件电路是那样接的,我遇到的问题是当配置完LIS3DH的寄存器后(配置运动检测功能),若主程 ...

你的实时采集难道不能被打断?
或者是实时采集的间隙太小优先级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实时采集难道不能被打断?
或者是实时采集的间隙太小优先级太高

采集数据没有被打断,我的理解倾斜或者移动板子的时候LIS3DH会有一个电平中断输出,实测没有。
而没有实时采集数据的时候,这个中断输出又是正常的,不懂是不是这个LIS3DH本身特性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集数据没有被打断,我的理解倾斜或者移动板子的时候LIS3DH会有一个电平中断输出,实测没有。
而没有实 ...

不是太清楚,我没具体用过这个传感器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这是个很常见的应用

网友B:
那这个芯片设计的时候该相关的输出管脚的加一个上啦或者下拉电阻的设计的。

网友C:
这个还看下你程序中设置的中断优先级的。

网友D:
不能外部中断吗

网友D:
直接使用定时器采集吧。

网友:
这个必须中断才行的吗

网友:
不是直接读取就可以吗

网友E:
你有相关的imu推算的方法吗

网友E:
这个需要跟陀螺仪配合吗

网友:
会不会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D:
以前都是用的定时器读取的

网友D:
楼主的中断读取还需要设置频率的

网友:
检测一下程序的中断弄好了吗

网友:
中断的问题需要解决的

网友F:
你说的实时采集是什么意思?

网友F:
楼主是不是在中断里面处理数据了?

网友G(2019-03-22):
这个使用应该没啥问题的啊

网友H:
三轴方案设计的一般是比较简单的呀

网友I:
这个重点在于中断信号的设别的

网友J:
这个要配合硬件电路设计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