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实现0~10V转100~200欧姆

楼主(2016-04-24):
如何实现0~10V转100~200欧姆

网友A:
ADC---->译码器---->开关阵列---->电阻阵列

网友B:
ADC  ---  归一化  ---   数控电位器

ADC  ---  电机  ---   齿轮 ---   电位器

LZ还想复杂点吗?

网友C:
数字电位器

网友D:
你是要做模拟电阻?
我在多年前设想过一个电路,就是用一个电压去控制一个电路实现电阻的变化,仿真效果不是很好.
原理大致上是这样的,用一个JFET或MOS管来充当可变电阻,串一个小电阻来检测流过管子的电流(即外部输入电流)的大小.然后同一个可调比例的等比放大器放大这个电流到一个标准电压.再将输入电压用同样比例衰减得到反馈电压,这样就可以用这个反馈电压来做为标准控制MOS管的内阻来得到相应的电阻值.

这个电路比较难实现的就是这个同等比例的放大-衰减器.而且我仿真发现变阻可用范围很小,超出范围就很容易自激.

使用这个同等比例的放大-衰减器的理由是这样可以根据不同的输入电流来进行调整MOS管的控制电压.

网友E:
必须使用非线性电路,

网友F:
很好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G:
电子负载的恒模式即可完成设计

网友G:
电子负载的恒阻模式即可完成设计

网友H:
你的电阻是干嘛用的啊!!!如果电流电压关系可以用放大器做啊

网友I:
电子负载,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