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怎么设计频率—电压转换电路

楼主(2016-04-25):
各位高手,急需频率—电压转换电路,求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
用一片锁相环就能搞定

网友B:
方案有好多种,常见有使用锁相环,不懂锁相环的使用V-F转换芯片。

网友C:
用一个电阻R、一个电容C,接成RC低通滤波器就能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电阻R、一个电容C,接成RC低通滤波器就能搞定。

雏形电路。
对比定义Vo=kfin,k非独立变量,两个同频波形输出Vo不同,所以这个严格说不符合要求。

网友D:
这个技术在没有数字电路的年代用过,国产60年代左右的频率计就是用这个技术的,用的是游丝表头指示频率。具体电路我没找到。

网友A:
肯定不行,直流只能占空比跟幅值有关。(正弦和方波),只简单的整流,滤波得不出频率与输出电压的关糸。

网友E:
这样可以吗?
1、待测波形整形为方波
2、对方波积分
3、对积分后的波形做精密整流+低通滤波即得对应频率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技术在没有数字电路的年代用过,国产60年代左右的频率计就是用这个技术的,用的是游丝表头指示频率。具 ...

谢谢

网友F:
记得很久以前LM331

网友G:
MCU计数然后DAC输出。。。。。。

网友H:
相对带宽不宽的话,可以用LC选频后包络检波得到F_V曲线,这个我做过,很简单。

网友A:
这个好,简单,把频率转化成占空比,从而获得平均直流值。但频率范围受限制。

网友I:
用计数器和一个低频震荡电路可以搞定,最终也是转换成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