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永动机,请高手们看看哦

楼主(2016-04-25):
我在优酷网搜索“永动机”,里面出现了几款二个罩极电机自给自转的线路,为什么加了一个电容就可以自转了,里面还有什么猫呢?不知道他们采用什么欺骗、造假的办法使其二个电机自转的呢?不明白哦,但又很想去**他,请教高手指点了哦!!!

网友A:
真有永动机为何不用到动力设备上?比如做车的发动机用啊,抽水机的发动机用啊,怎么没有人做这类的东西,都是弄个东西只会转而以。

网友B:
电容就是电池呀!能当能量源,再者,很可能就是利用的振荡方式来进行能量互转,所以短时间内是自给自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振荡过程会不停的能量损耗,最后停下来,你可以试一下,将电感与电容组成回路,中间连一个小LED,加电后,去掉电源,也能来回荡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