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脑电前置放大和地电压产生

楼主(2016-04-25):
正在研究脑电信号放大。如图所示采用仪表放大器。这里有个问题,就是 R1, R2 的分压如果有偏差,偏差非常小,如 3mV,那么对于脑电信号幅度 10uV 来讲实在太大,相当于超大的一个直流共模电压。如何让分压精确呢?经过一番寻找,找到了所谓的 “孪生电阻”。销售商称精度可达 0.002%。计算可知电压偏差为 60uV,如果用 3V 电源。

当然,我还是新手。有可能我对电路原理理解不到位。有朋友提出,R1, R2 分压得到的电压不需要非常精准,这个电压提供给输入端做参考电压。但我还不是十分理解。

请各位多多指导。
=======
最新进展:R1 R2 之间的电压含有共模成分(因为 A1 A2不够对称),所以将这个电压用来做输入的参考电压,能进一步抑制共模信号。但我还没理解原理。
=========

下面是 INA121 的内部结构,可以看到 pin 1,8 之间的压降很小,压降基本上在上下两个运放 A1, A2.

网友A:
即使有误差,那误差也是成倍放大的。【不知道这么表述是否正确】,这里用不着高精度电阻,只有在取样的时候,才用到高精度电阻的。@airwill

网友B:
如果分压完全正确, 那么这一点将给出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
如果分压不准, 那么这个共模电压将叠加上分压误差导致的差模电压

由于是对信号源的差模电压的分压误差, 对于高倍的仪表放大器, 这个误差对运放输出过滤共模信号的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有误差,那误差也是成倍放大的。【不知道这么表述是否正确】,这里用不着高精度电阻,只有在取样的时候 ...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思考:
对于 INA121 的 pin 1, 8 其实内部处于两个运放中间, 1,8 之间的电压非常小,因为压降都在运放的正向、反向输入了。所以, R1, R2 阻值没有精确匹配也没关系,因为 R1 R2 上压降总和仍然非常小,R1 R2 无论哪个位置的电压都基本等于 VCC/2 。所以不需要采用高精度匹配的 R1 R2。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

网友C:
这个需要好好设计调理电路的,脑电压信号是非常微弱的。

网友D:
至少3个错误:
1.INA121的P5悬空;P5应接地或接到指定的参考点。
2.INA128的P5悬空;P5应接地或接到指定的参考点。
3.OP37接成跟随器;换成OP07或OP27.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少3个错误:
1.INA121的P5悬空;P5应接地或接到指定的参考点。
2.INA128的P5悬空;P5应接地或接到指定的 ...

参考点问题:的确应该接地,地电压可以通过分压+跟随器产生。
OP37 问题:的确芯片选择不当,OP37 单位增益不稳定,选择 OP07 更合适。
以上两条内容,也是我最近和别人讨论,才学习到的,发帖时我还一点也不懂。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E:
楼主参考一下,《脑电信号放大器及用于放大脑电信号的方法》

网友F(2016-07-06):
MARK   楼主弄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