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连接到电脑 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硬件

楼主(2016-04-25):
大家好,最近在调试IMX6板,目前通电正常,将IMX6(USB OTG模式)同电脑连接后,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硬件,在电脑的硬件管理器的显示的是UNKNOWN USB,不知道有那位碰到?
  在MFGTOOL里面找不到设备。利用USB OTG模式,除了设置BOOT外,其它的还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A:
硬件是官方的还是自己设计的?自己设计的话,跟官方的原理比较一下,看看id那个pi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是官方的还是自己设计的?自己设计的话,跟官方的原理比较一下,看看id那个pin...... ...

我现在用MFG下载,一直停在“Uboot”这边,串口都不打印东西;板子是自己按照demo做的。
下一步要咋整?给个建议

网友A(2016-11-10):
搞好了么,换工作了,好久没上来看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