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供电导线线径影响设备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6-04-25):
现有一个三电机H桥驱动板(主要的功率设备,其实是汽车变速箱的TCU),我用开关电源给他供电,电机的正常工作电流每个在5-8A(三个电机不会同时运行)。我用1.5平方的导线供电,发现在使用一段时间后,TCU无**常工作,更换导线后,又可以继续正常运行。这是什么原因,是我导线线径太细吗?求

网友A:
很好奇,怎么想到换线再继续运行的?

网友B:
更换导线,又重启了一次。

有一个段子:
某人感冒,医生建议割**,几天之后,感冒果然好了。
于是得到一个经验,感冒可通过割**来治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割jj归割jj,不过呢1.5铜钱着实是细了点儿。至少2个半,最好大于4.0。

是的,应放到2.5A/mm^2.来计算才行。功率性的电流(平均电流),如果能量性的电流可放到5A/mm^2(平均电流是0或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怎么想到换线再继续运行的?

所有的查了一遍,都没问题。就把导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割jj归割jj,不过呢1.5铜钱着实是细了点儿。至少2个半,最好大于4.0。

需要这么大的导线啊。我去换下,用段时间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导线,又重启了一次。

有一个段子:

现在就是搞不清原因啊,求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