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三态端口

楼主(2016-04-25):
想问下:MO58L的管脚,使用三态端口,是哪个GPIO_PMD_OPEN_DRAIN、GPIO_PMD_QUASI、GPIO_PMD_OUTPUT、GPIO_PMD_INPUT

网友A:
三态 ,设置成GPIO_PMD_INPUT试试看

网友B:
你是想输入还是想输出啊?

网友C:
新唐单片机设置成三态端口有什么用呢?

楼主:
结贴,我是需要设备为双向的,GPIO_PMD_QUASI

网友D:
GPIO_PMD_OPEN_DRAIN这个应该是开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