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求 DC125V转DC15V的电源方案 ?

楼主(2016-04-25):
如题,求 DC125V转DC15V的电源方案。
隔离或不隔离均可。电流1A。

谢谢!

网友A:
TI有现成的方案:UC2843A-Q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有现成的方案:UC2843A-Q1

ti的设计软件好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有现成的方案:UC2843A-Q1

金升阳也应该设计类似的软件。

网友C:
直接LDO降压吧

网友C:
不过这电压确实有点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