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ON Value Line系列MCU介绍

楼主(2016-04-25):
当前业界最具性价比的Flash单片机!

ChipON Value Line 系列MCU介绍.pdf

网友A:
没贴出价钱

楼主:
具体价格可以联系我们销售或者各地代理商。

网友B:
价格你懂的~~主要看量~~~

网友C:
东西不错,不过我没量,还是继续用st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西不错,不过我没量,还是继续用stc

就是小批也应该有优势,请参考一些常用高性价比单片机比较。

http://www.52solution.com/mobile-art/80026874

http://www.chinabaike.com/t/35424/2016/0412/4582968.html

希望能对小批量的有所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小批也应该有优势,请参考一些常用高性价比单片机比较。

象我们做机电类的量不会很大,价格也不是很敏感,芯片抗干扰好,使用方便(最好大脚距封装防尘好,内置高精度RC,内置复位,最理想的就是接上电源就能用,在线仿真编程),更重要的是容易买到,最好是某宝上有卖。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毕竟量大的大厂是少数。还是给合泰平反一下,ht46系列抗干扰是差,ht66f抗干扰还是非常好的(实际使用中比较过,当然比不过stc和pic),如果chipon比hotelk强,那我只能说:真的非常强了。重要的话再说三遍:容易买,容易买,容易买!

楼主:
谢谢,某宝有卖。

试试我们KF8F系列,在汽车上是大批量使用的。

网友C:
ChipON单片机:KF8F200,DIP20/SOP20。硬件完全兼容三星9454。
价格
¥1.70
高性能哈佛结构的RISC CPU

68条精简指令

支持中断处理,共8个中断源

复位向量位于0000H,中断向量位于0004H

工作频率为31.25K~8MHZ

●存储器

2K×16位FLASH程序存储器

256×8位的数据存储器

工作寄存器组R0~R7

FLASH可经受100 000次写操作

●特殊功能

内嵌上电复位电路

低电压检测及低电压复位

硬件看门狗

支持在线串行编程

低功耗休眠模式

●I/O口配置

输入输出口:除P0.3只能作为输入口外其他端口均为双向口

内置上拉电阻:P0口带有弱上拉电阻(P0.3除外)

电平变化中断:P0口均有电平变化中断功能

●定时器/计数器

定时器0:带有8位预分频器的8位定时器/计数器

定时器1:带门控和预分频器的16位定时器/计数器

●其他外设

2路8位脉宽调制PWM模块

一个10位ADC模块

●工作条件

工作电压:2.3V~5.5V

工作温度范围:-40~85℃(工业级)

某宝果然有,价格比stc好很多,有诚意。只是这仿真器300块什么鬼?现在jlink才几十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hipON单片机:KF8F200,DIP20/SOP20。硬件完全兼容三星9454。
价格
¥1.70

仿真器自带调试、量产编程、脱机编程等功能。功能丰富。至于你在某宝上看到的那个没有外壳的仿真器是最老的版本,现在早已不是那种样式了。成本的确要比jlink贵一点,但是也没有300那么高。

网友D:
功耗怎么样?支持RT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