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求助:幅相曲线在(-1,j0)左端来回穿越的真实含义

楼主:
1)根据课本可知:L(w)大于0的区域、幅相图(-1,j0)左边区域的穿越是s右半平面的开环零点(闭环极点)或开环极点造成
2)幅相图负向穿越(φ(w)从上向下穿越-180°)是s右半平面的开环零点(闭环极点)引起的吗?
3)幅相图正向穿越(φ(w)从下向上穿越-180°)是s右半平面的开环极点引起的吗?

楼主(2016-04-26):
顶起来,@HWM 有空指点指点噢

网友A:
“1)根据课本可知:L(w)大于0的区域、幅相图(-1,j0)左边区域的穿越是s右半平面的开环零点(闭环极点)或开环极点造成”

是的。

“2)幅相图负向穿越(φ(w)从上向下穿越-180°)是s右半平面的开环零点(闭环极点)引起的吗?”

大致可以这么认为。

“3)幅相图正向穿越(φ(w)从下向上穿越-180°)是s右半平面的开环极点引起的吗?”

同上。

网友A:
其实,关于这些东西,我所给的那个帖子内就已经点到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1209994-1-1.html

在此,对相关问题再多说几句。

网友A:
关于闭环增益开环增益环路增益,见下面:

这里,通常认为“开环增益”(A)和“环路增益”(T=AF)稳定。

网友A:
Nyquist路径和Nyquist图:

注意,其上下对称。通常只需画出一半即可。

网友A:
此外,还需注意起始点和终点落在(-1,j0)点左边实轴上的情形,这就涉及到“半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根据课本可知:L(w)大于0的区域、幅相图(-1,j0)左边区域的穿越是s右半平面的开环零点(闭环极点 ...

我帖子里贴出的图和《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里讲的条件稳定一样,帖子里贴的图是正负各穿越一次,这里贴的图是正负各穿越半次,按照奈奎斯特定理,这是稳定的系统,可是《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里面说这是条件稳定,@HWM 可以分析一下这个条件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闭环增益、开环增益和环路增益,见下面:

自动控制原理课本讲到的开环传递函数都是AF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帖子里贴出的图和《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里讲的条件稳定一样,帖子里贴的图是正负各穿越一次,这里 ...

这里的A点说是“条件稳定”,估计是考虑此处增益大于1。

应该说,这个并不是严格的Nyquist判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动控制原理课本讲到的开环传递函数都是AF

T=AF,通常称为环路增益(上次你给的资料中就是如此称呼的)。

网友A:
其实,最好还是看Nichols图

网友B:
顶楼和8楼的相位图,决定已经不能用波特图来判断稳定性了。

问题太难,不要深究了,越究越晕。

网友A:
Nyquist图、Nichols图和幅相图(Bode)一一对应且等效!

上述两图由Nyquist判据可知其相应的闭环系统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Nyquist图、Nichols图和幅相图(Bode)一一对应且等效!

Nyquist判据讲的闭环系统稳定,实际上包括了条件稳定,条件稳定课本上却没讲

楼主:
  这个链接大概讲了下幅度裕量和条件稳定,不过没深入   (复制此链接进去,发表之后,竟然总是被篡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Nyquist判据讲的闭环系统稳定,实际上包括了条件稳定,条件稳定课本上却没讲 ...

“条件稳定”(受信号幅度的影响)必然涉及到非线性,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线性范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稳定”(受信号幅度的影响)必然涉及到非线性,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线性范畴。
...

《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这本书上的这段话,“数学证明,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有没有哪本书讲过这个数学证明呢? 总感觉与常识相违背

楼主:
自控原理课本上,Bode图直接将s用jw代替了,而却没有分析”能用jw代替的前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这本书上的这段话,“数学证明,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有没有哪本书讲过这个数学 ...

看图吧:

注意那个红圈内的东西。

网友A:
由于实际系统是时变甚至是非线性的,上图中的那条线可以变动。如果没有足够的GM和PM,完全可能跨越“零点”的上半区,那就不再稳定。

楼主:
红色圈的这个曲线,很明显是稳定系统,没有出现”增益大于1,环路相位滞后180°“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色圈的这个曲线,很明显是稳定系统,没有出现”增益大于1,环路相位滞后180°“的情况 ...

没错,确实是稳定的。但是不能保证其不会向上移动(由时变所致)。

楼主:
难以理解的是ws1、ws2这两个环路增益大于1,相位-180°的点,因为这两个点有点不符合常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以理解的是ws1、ws2这两个环路增益大于1,相位-180°的点,因为这两个点有点不符合常识
...

给个更“不符合常识”的东西:

这里,-180度时幅值小于1,但却是不稳定的!

楼主:
有点晕,没想到抽空复习了一下自控原理,牵扯出这么多疑问

网友B:
俺说吧,三下5除2给绕晕,就老实了,半个月回不过神来,效果显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晕,没想到抽空复习了一下自控原理,牵扯出这么多疑问

我在那个帖中最后给了这句话:

这里可没有Barkhausen什么事儿!

这话可不是多余的。

这里,别再受“Barkhausen”的影响了(其实都是后人杜撰出来的东西),老老实实地看Nyquist的那一套判据(包括相应的前提和推导)。

网友C:
“晕”,与“秀才遇大兵有理说不清”有的一比。
这里的“理”,指的是具有物理意义的电路基本原理;“大兵”,指的是横空出世人造的数学原理。

“大兵”为了函数f(t)在积分域幅度的收敛,直接人为添加了e-σt收敛因子[1],由此产生了e-(σ+jω)t复频域、s-平面、零-极点分析方法。这种数学理论不是为符合电路原理而来,因此并不能保证反映电路的真实行为和原理。例如,e-σt保证了积分的收敛,也造就了在s右平面幅度的发散(不一定反映电路的真实行为)。幅度,具有物理含义,影响幅度的有电路增益、电路的正、负阻等。但是这些电路因素的影响均不在大兵的考虑之列。因此,在s平面上进行的电路稳定性分析及得到的判据,更多属于方法,不一定符合电路的原理。企图用这些判据、方法反推出电路原理,则难免造成“削足适履”的后果,即,难免造成 以削电路原理之足适人造方法之履的后果。
Nyquist判据不适用于振荡器起振分析,就与其不能以完整电路行为制定判据有关。

参考
[1] 管致中等,《电路、信号与系统》下册第一分册,第十章,1979年版。

楼主:
看来得抽空看看前人的经典著作才行,大学课本把一些关键细节都省略了

网友B:
10天过去了,楼主还是晕。。。

我说你会晕半个月,都是照少说的,看楼主天资聪颖。一般人得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天过去了,楼主还是晕。。。

我说你会晕半个月,都是照少说的,看楼主天资聪颖。一般人得几 ...

工作比较忙,没空钻研这个,这毕竟是个很实际的工程问题,以后肯定要把这个搞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