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连续发送数据,跳不出串口中断函数

楼主(2016-04-25):
我利用串口助手通过串口给STM8L发送数据,发现一次最多可以发送两个,再多发送就发现程序一直停在了串口中断中,这是什么原因呢,串口中断需要清除标志位什么的吗    谢谢了

网友A:
溢出标志位你清除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溢出标志位你清除一下试试

这些标志应该默认都是0吧   不需要清除吧

楼主:
#pragma vector = USART_R_RXNE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_RX_RXNE_HANDLER(void)
{
       Uint8 chTmp;
       chTmp = USART1_DR;//并行数据寄存器
     led=~led;
  }
中断函数也很简单,就是收到一个数据,led取反

楼主:
我测试发现每次发送数据太多了溢出标志就不能自动清零了  我想清零    但发现寄存器是制度寄存器   后来仔细一看   清除是   It is cleared by a software sequence (a read to the USART_SR register
followed by a read to the USART_DR register).    这样清的  也看不懂啊    到底怎么清     谢谢各位了

网友B:
中断结束应该有标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pragma vector = USART_R_RXNE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_RX_RXNE_HANDLER(void)
{

我的系统开始的时候工作正常,后来总死机,发现是没有清溢出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系统开始的时候工作正常,后来总死机,发现是没有清溢出中断

敢问你是怎么清除溢出标志的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结束应该有标志的

学的太肤浅还不懂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是不是没清中断标志呢

网友E:
我也是刚学。。
It is cleared by a software sequence (a read to the USART_SR register
followed by a read to the USART_DR register).  这句的意思应该是:由软件清零,读取USART_DR寄存器后再读USART_SR寄存器。就可以清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