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UC3845的电源问题--附带详细电路图。

楼主(2016-04-25):
自己刚开始学习电源,抄了一份电源原理图,但是有多个地方看不懂,还请大师们指点。。。

楼主:
图片怎么上传???原理图怎么上传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UC3845的2脚为什么直接接在电路中

楼主:
咋没人呢,一起讨论讨论

楼主:
我量怎么发现芯片的5脚与2脚是接在一起的,并没有接地。。

网友A:
先把芯片吃透再抄板吧

网友A:
根据原理,R1并的三个电阻的位置有可能画错了,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芯片吃透再抄板吧

芯片的手册看过了,也查过好多应用,但是这个就是查不到,我画的板子也核对过好多遍了,给我整蒙了这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原理,R1并的三个电阻的位置有可能画错了,仔细看看

我刚刚又核对过了,就是这样的啊,不过我标的是R1A R1B R1C的那三个板上是用三个跳线之类的东西,我不明白这个芯片的应用怎么跟手册的差那么多呢,它的5脚和2脚是接在一块铜箔上的,开始以为是地,但是核对后确实是接在了电感的左端,跟输出是短路的。

楼主:
附上示波器波形,量测的是MOS的驱动管脚,我想是不是因为UC3845的2脚和GND接VFB才能输出这样的波形?

网友B:
高端驱动器。
波形是对的。。。。。。轻载BUCK波形

网友B:
有个矛盾的地方
3845的供电所从输出获得的,于是这个电源无法启动。

网友C:
电路好像不对啊,输入输出共地,MOS就需要浮地驱动,电感右边作为输出,那电感左边,也就是MOS的S极,应该作为IC的地才行,
但是我看这个电路,IC是和输入共地的,那就应该接成浮地输出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好像不对啊,输入输出共地,MOS就需要浮地驱动,电感右边作为输出,那电感左边,也就是MOS的S极,应该 ...

昨天又研究了一下,UC3845的2脚是和GND接在一起的,接在了电感的左边,这算是把电感左边当过地了吗?虽然是有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矛盾的地方
3845的供电所从输出获得的,于是这个电源无法启动。

是这样,这个电源是需要外加一个信号的 就是ACC信号,先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端驱动器。
波形是对的。。。。。。轻载BUCK波形

嗯哪,昨天以为不对,后来加载就对了,谢谢提醒,又测了芯片的管脚电压,对那两个运放还不懂,一个运放的1IN-是6V,1IN+是1V,那为什么1OUT是0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好像不对啊,输入输出共地,MOS就需要浮地驱动,电感右边作为输出,那电感左边,也就是MOS的S极,应该 ...

谢谢指导啊,你这句话可拯救了我了,输入输出共地,mos就必须浮地驱动对所有电源都是这样的吗?因为这个电源没有变压器,所以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好像不对啊,输入输出共地,MOS就需要浮地驱动,电感右边作为输出,那电感左边,也就是MOS的S极,应该 ...

我改了下帮我在看下这把对不对?

楼主:
那如果是这样的,UC3845的2脚不就是0V了吗?那是怎么调节占空比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这样的,UC3845的2脚不就是0V了吗?那是怎么调节占空比的呢?

你的第二个图MOS连接方式是对的,你不就是想做一个BUCK吗?电路搞那么复杂干嘛?输出直接用光耦和431反馈,多方便啊,想恒流的话还可以用光耦和358配合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第二个图MOS连接方式是对的,你不就是想做一个BUCK吗?电路搞那么复杂干嘛?输出直接用光耦和431反馈 ...

我就是想搞懂这个电源的原理,搞懂的同时用别的芯片在自己做一个,这样学的应该比单纯看书要快把,我看芯片手册都是2脚做反馈,那个电源1、2是接在了TL431和光耦上,这样也可以实现反馈吗?那跟直接接电阻接OUT有什么不一样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搞懂这个电源的原理,搞懂的同时用别的芯片在自己做一个,这样学的应该比单纯看书要快把,我看芯 ...

38系列的IC常见的反馈方式是2脚接地,用光耦集电极接1脚拉低1脚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系列的IC常见的反馈方式是2脚接地,用光耦集电极接1脚拉低1脚电位

哦哦,谢谢,我先在画PCB呢,好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