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ADC的工作模式和触发方式的探索与理解

楼主(2016-04-25):
STM32F103ADC的工作模式和触发方式的探索与理解,结合自我探索分享。

前段时间做开发用到了STM32规则通道的ADC,因为需要定时采集,所以使用了外部触发方式。初次接触到STM32的ADC感觉还可以驾驭,但随着开发的推进,发现自己对于STM32ADC的不知之处还有好多,现将开发过程中的心得与大家分享。
1、STM32F103中不足100脚的芯片ADC参考电压在芯片内部接到Vadd管脚上,这个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通过设置寄存器更改的。那么STM32内部有没有参考电压呢,答案是否定的,参考电压是没有的,参照倒是有一个1.2V的。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以为这个参照电压就是参考电压,但是随着学习的跟进,发现这个参照电压的作用仅仅是可以”参照“而已,前面也讲了参考电压Vref已经接到Vadd上了,那么这个参照电压和Vref不是一回事了。只是用于修正你所读到的ADC值而已。举个例子吧:假设Vref=Vadd=3.3,在AD采集的时候要一次读取ADC通道的值和通道17即参照电压的值,假设此时读到的AD值为2000,读到通道17的值为1500。此时如果参照电压是准的,Vadd是波动的,那么Vref实际的值应该是4095*1.2/1500=3.27V,那么AD值2000对应的电压应该为2000/4095*3.27V=1.597V。这样大家就可以理解参照电压的作用了,如果大家还不满足内部参照电压的精度的话,可以再开辟一个AD通道,外接外部基准电压芯片。AD采集之后的计算方式与内部参照电压是相同的。
2、STM32F103ADC通道转换模式的问题:
STM32的ADC有单次转换和连续转换2种模式,这两种模式又可以选择是否结合扫描模式。
CONT=0,SCAN=0    单次转换模式(Single conversion mode)单次扫描1通道
CONT=1,SCAN=0    连续转换模式(Continuous conversion mode) 连续扫描1通道
CONT=0,SCAN=1    扫描转换模式(Scan mode):所有ADC_SQR序列通道转换一次后停止。(单次扫描组)
CONT=1,SCAN=1    扫描转换模式(Scan mode):所有ADC_SQR序列通道转换一次后,再从第一个通道循环。连续扫描一组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转换序列当中有超过一个通道需要转换的话,那么必须要开启扫描模式,否则的话,始终只转换第一通道。

用ADC1,Regular通道的顺序为Ch0,Ch1,Ch2,Ch3,启动Scan模式
在单次转换模式下:
启动ADC1,则
1. 开始转换Ch0
2. 转换完成后自动开始转换Ch1
3. 转换完成后自动开始转换Ch2
4. 转换完成后自动开始转换Ch3
5. 转换完成后停止,等待ADC的下一次启动。下一次ADC启动从第一步开始
在连续转换模式下:
启动ADC1,则
1. 开始转换Ch0
2. 转换完成后自动开始转换Ch1
3. 转换完成后自动开始转换Ch2
4. 转换完成后自动开始转换Ch3
5. 转换完成后回到第一步
如果没启动Sacn模式则上述过程中没有2、3、4这三个步骤
上述前提是Discontinuous模式没有启用。

楼主:
关于这个扫描模式,着实让我纠结了好久,一开始,根据中文手册上的来。咱玩包含两个通道的规则通道采集,完了还不带DMA的。,手册说了每一个规则通道转换完毕都置位EOC,那就是每转换一个通道都可以进中断喽,那这样的话,咱还用啥DMA啊,直接中断吧,好吧。就这么办,程序写好了,跟踪调试发现,中断虽然进了,但是只有第二组数据。为什么不行呢,手册中讲的好好的,怎么就不行了呢,带着这个疑问,楼主开始了探索之旅
首先继续不用DMA,在主函数中采用以下语句读取ADC数据。
    while (1)
    {
                if((ADC1->SR)&0x02)//读取判断EOC位
                {
                        adcx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Filter_Table[ Filter_Tab_Count++ ] = adcx;
                }
    }
还是只有最后一组数据。好吧,那这样好了:
    while (1)
    {
                adcx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Filter_Table[ Filter_Tab_Count++ ] = adcx;
    }
终于凑效了,可以在跟踪的时候,在不同时间停下的时候读到第一组和第二组数据了,这是为什么呢,这说明第一通道也是在转换的,只是在转换完毕的时候没有置位EOC罢了,当然也就不能触发ADC中断了。

看来又被手册忽悠了,多个通道用中断的方式是不行的。PS:手册中的一个规则通道应该指的是一个规则通道组。

楼主:
好吧,那启用DMA好了,那么问题来了,手册扫描模式中讲到,EOC置位后DMA才来搬运数据,那么岂不是要丢好多数据!当然中文手册也讲了,以英文手册为准,既然有疑问,那咱翻翻英文手册好了英文手册中讲到,在ADC_DR寄存器每次更新后,DMA才会搬运数据。总结:ADC在采用规则通道组采集的时候必须启用扫描模式,并且启用DMA传输支持。

好了,终于写的差不多了,由于个人能力有限,有表达不清的地方还请斧正,我一定更改,这么晚了,洗洗睡去了。

网友A:
楼主写的很详细,也很有条理
手册解读加上自己的实际调试经验
工程师就得像楼主这样,不断思考与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