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三极管(场效应管)作为开关,负载究竟应该接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4-25):
理论上来讲,
NPN适合于发射极接地,低端驱动;
PNP适合于发射接接电源,高端驱动;
只要保证pn结的偏置就行。

网友B:
应该负载接在C集电极端,这个图的接法不合理。

楼主:
这个图是接在下面

网友C:
这图不好, 不让集电极驱动.
1. 功率管的损耗明显大于集电极驱动电路;
2. 反向电压会串扰控制端, 单片机死机算小事, 打坏 IO 端口也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不好, 不让集电极驱动.
1. 功率管的损耗明显大于集电极驱动电路;
2. 反向电压会串扰控制端, 单片机死机 ...

确实是很少看到这样的。

网友D:
这种接法的关断速度更快些,但基本用不着。
而且负载的电压必须不大于I/O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