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机驱动芯片驱动4个以上步进电机是否可行(非同步)?

楼主(2016-04-25):
手头一个项目至少要用到4个以上的步进电机,最多8个,有一个好处就是电机肯定没有同步运行的逻辑。
因此想节省点成本,偷点懒,如果用一个步进驱动芯片,后面接一个mos阵列,同一时刻选通不同的电机进行驱动。感觉理论上是可行的,就是不知道实际运行怎么样?

有没有有经验的高手,给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成本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