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这是个是个什么变压器 ?

楼主(2016-04-25):
设计一款电源,需求如下:
输入:DC125V-DC70V;
输出:DC15V,1A。

在TI的官网找到了现成的方案(见下图,详细资料见附件)

请问,这里的T1是个什么变压器 ?在哪里可以买到 ?

谢谢 !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反激变压器,你可以自己设计。或者根据资料提供的磁芯和匝数自己绕。

网友B:
自己随便找个电源芯片做一个就行了,内置MOS

网友C(2017-05-27):
求解用自耦变压器和隔离变压器将220VAC转为20~30VAC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