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如何用运放实现对单片机pwm波的放大

楼主(2016-04-25):
单片机是5v的,能不能做到不外接12v的电源,把单片机输出的pwm波放大成12v的,谢谢

楼主:
额,另外我手里有lm358n的运放,但是我觉得这个放大倍数太大了,不好用。。。

网友A:
“能不能做到不外接12v的电源,把单片机输出的pwm波放大成12v的”
办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做到不外接12v的电源,把单片机输出的pwm波放大成12v的”
办不到。 ...

。。。没有丝毫办法么

楼主:
变压器反应时间够短么,能达到pwm波几十kHZ的要求么

网友B:
可以办到,就是接个比12v更大电压的电源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丝毫办法么

用运放的话,一丝一毫办法也没有。

5楼fzyuan建议使用变压器,这是个办法。但实现起来相当困难。首先单片机输出电流是否能够满足变压器励磁电流就是个问题,其次PWM含非常丰富的高次谐波,变压器要工作于这么宽的频率范围,其制作工艺要求很高。从成本考虑,可能不如加个电源。

网友C:
负载是啥,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的话,一丝一毫办法也没有。

5楼fzyuan建议使用变压器,这是个办法。但实现起来相当困难。首先单 ...

谢谢,其实我就是想用单片机来控制irf540的开关,但是irf540的Vgs要达到10v以上才能工作在变阻区,请问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其实我就是想用单片机来控制irf540的开关,但是irf540的Vgs要达到10v以上才能工作在变阻区,请问有 ...

“我就是想用单片机来控制irf540的开关”
那就更不能用变压器了。单片机I/O口无法在数十kHz频率上驱动功率MOS管。
除了加辅助电源外,我想不出其它方法。

网友D:
数字信号,可以用三极管,也可用MOS驱动IC,也可用光耦

网友E:
试试电荷泵,然后用开关管控制泵出的电压.

网友F:
光耦,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G:
太巧了!刚好正在看SGM4547的规格书,这款芯片内置了一个升压DC-DC模块+驱动,5V供电可以升压到12V,驱动部分是12V工作,而输入口的Vih是1.6V,所以,楼主用这款芯片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G:
这款芯片本来是设计驱动压电陶瓷蜂鸣器的,欧洲新标准要求烟感产品报警声音要足够大,传统的LC振荡方案达不到标准,用这个芯片就能轻松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巧了!刚好正在看SGM4547的规格书,这款芯片内置了一个升压DC-DC模块+驱动,5V供电可以升压到12V,驱动部 ...

谢谢,我找找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找找看

估计官网上找不到哈,提供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其实我就是想用单片机来控制irf540的开关,但是irf540的Vgs要达到10v以上才能工作在变阻区,请问有 ...

直接换个低Vgs的MOS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做到不外接12v的电源,把单片机输出的pwm波放大成12v的”
办不到。 ...

可以做到

网友I:
做个MOS管的图腾柱驱动或者电荷泵不就是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反应时间够短么,能达到pwm波几十kHZ的要求么

千兆网也是通过变压器隔离的。

网友J:
一个很奇妙的问题,楼主最初只要将5VPWM的幅度变换到12V,这肯定可以通过变压器实现。
接着楼主说要驱动IRF540的场效应管,这通常确实是需要10V这样的电平。
但是楼主没有说它的工作频率,大家可以继续猜猜看!

如果楼主应用中的电压最高只有5V,那么为什么要选IRF540这个型号的管子呢?有很多低Vgs的MOSFET可选,而且电流足够大。
方案比电路更重要。
大家可以猜到楼主的最终用途吗?

网友K:
其实最关键的地方不在你的电压值从5V变到12V,而是你选择的器件要能适应PWM波变化的频率。
我之前用过:固态继电器
将MCU输出的5V的PWM波成功转成220V的,我用的是DC——AC的,完全没问题。你换成DC-DC就行了,一般最大能带100V的负载,电流方面你可能还需要再考虑一下,是否还需要增加外设提高负载电流能力?
以上供参考~~谢谢~~

网友L:
可以用串口芯片,如SP232,max232等。如果是3.3V供电,可以用SP3232,max3232。

网友M:
引用 楼主:
。。。没有丝毫办法么

变压器 亮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可以办到,就是接个比12v更大电压的电源就行

牛牛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其实我就是想用单片机来控制irf540的开关,但是irf540的Vgs要达到10v以上才能工作在变阻区,请问有 ...

继电器

网友N:
先升压,再用mosfet

网友O:
可以做到,把5V升压

网友P:
看到最后才知道要驱动MOS,直接两个三极管,加几个电阻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最后换了一个低开启电压的mos管 AO3416,最后问一下怎么结贴啊。。。。

网友J:
所以说:
方案比电路更重要。

网友Q:
是不是进入误区了,看看5V PWM是不是可以驱动12V电机

网友R:
如果没有12V的驱动,只能自己做电荷泵了

网友S:
MOS管后面又驱动什么的呢?或者是说最终目的是PWM开关MOS管去实现什么?也许可以有别的简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