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90.00元(功能说明)
寻找身边的触摸按键,谈谈你对触摸按键的理解和认识

楼主(2016-04-25):
获奖名单已经出炉啦!!~~

截止到活动结束(5月10日22:00),共回复楼层: 66 楼
幸运奖:获奖楼层id
15%
@王栋春
30%
@yklstudent
45%
@wpp8504
60%
@dirtwillfly
75%
不符合活动要求,顺延至52楼@dami
90%
重复获奖,顺延到61楼@huzy2423
回复触摸按键种类最多的网友:
@xscc 4个
@scl6667274 1个,另外说出3个
@pywmiss 1个(另外还有两个网友晒出一个,只好按回帖顺序取了)
精彩回复楼层:
@荣丰宇
@wpp8504
@szs2016

活动主题:寻找身边的触摸按键,谈谈你认识的触摸按键

活动时间:从当前到5月10日22:00。
参与方法和要求:
1、寻找你身边的触摸按键,并拍带论坛id照片回复到本贴。(为方便统计,每帖请回复一种触摸按键)
2、如果你身边找不到触摸按键,也可以围绕“触摸按键”的主题,回帖谈谈对触摸按键的理解、认识或者相关本技术的其他内容。如果你对网友贴出的某个触摸按键比较熟悉,也可以展开讨论和讲解。3、请勿重复回复相同的内容、复制他人的内容或复制大段网络上的内容,一经发现取消获奖资格,打赏归下一楼层所有。

评奖方法:

1、回复触摸按键种类最多的三位网友,每人打赏10元;
2、回复对触摸按键理解和认识等最精彩的三位,每人打赏10元;
3、幸运奖:到活动结束,总楼层的15%、30%、45%、60%、75%、90%每人打赏5元。
4、不重复获奖。

示例:

网友A:
触摸扩展板

网友B:
马克,下班回去学习一下

网友C:
手机触屏算不算?

网友C:
一般的数字按键应该也是触摸按键吧。。。。

网友D:
占楼占楼~

网友:
赛普拉斯触摸按键,业内最强,台系就性价比高。

网友E:
对此方面的技术不是太了解,只是知道有电容和电阻式触摸屏

网友F:
触摸按键我们这边最多,MCU带触摸功能的,单独的触摸也有,反正都是用在家电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触摸按键我们这边最多,MCU带触摸功能的,单独的触摸也有,反正都是用在家电上的 ...

晒晒照片呢

网友G:
触摸屏除了日常了解的,比较深入的了解就不多了

网友H:
三极管就能当触摸案件

网友I:
有些显示器的电源操作等设置也是触摸键

网友I:
家电里边的“电磁炉”操作面板也是触摸按键

网友I:
家里边用的   “豆浆机”   操作面板也算吧

网友I:
不知道薄膜按键开关算不算,我们就是用的这种薄膜按键开关,也叫轻触式开关操作面板,配合CPU编程,液晶显示,可实现单个或组合式菜单操作。

网友J:
我们使用触摸芯片,ST04A

网友I:
我家现在用的老式的抽油烟机,在超市看到有些  “抽油烟机” 上也用的触摸式按键操作。

网友K:
触摸台灯,根据触摸切换使用亮度和颜色

网友K:
家用洗衣机,触摸按键,就是手不干时,触摸不听使唤

网友I:
最近公司用了5英寸的TFT彩色液晶模块,它是集成了触摸屏控制器,通过串口等方式发送相应指令即可实现显图片、文字的显示,感觉很像手机的显示屏,比一般的液晶屏高大上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极管就能当触摸案件

第一次听说,能否详细介绍下

bjt虽然是开门需要一定电流 将基集悬空,发射结地,集电接电压 可以串个电阻 ,收接触基极,就可以控制控制bjt开关

网友L:
老大,说到这块板...4年前的活动得到的...最近刚好有空才拿出来学习...用了两天时间程序终于下载进去了...但是应用还不是很清楚..您能不能针对这个功能再详细做个教程?>???不情之请...呵呵
比如我们自己要做触摸的话..有哪些注意事项,主要是程序上要怎么写,怎么配置IO,怎么设定....
看了TI的例程,,,,不是很清晰.
....TI给的资料是有很多..但是太多英文的...我看起来很吃力...

网友L: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听说,能否详细介绍下

现在很多楼道的触摸都是简易的...相当于把三极管的基极接到触摸片上...人一摸就触发点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大,说到这块板...4年前的活动得到的...最近刚好有空才拿出来学习...用了两天时间程序终于下载进去了... ...

好的,我抽空整理一下。下个月论坛有CapTIvate™ 触控微控制器相关的活动,你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M:
电容式触摸按键:无按键时,假设电容在T时间内充放电1000次,当人手接触触摸感应盘时,电容在T时间内的充放电次数发生变化,变为900次。检测这个值就可以确定是否有按下了。在程序中设定一个值为50吧,变化量大于这个值就触发按键,小于就不触发。调整这50这个数值,调得越小越容易触发,也就是越“灵敏”抗干扰就越差。调得太大可能又按不动,需要实际的去实验...

网友N:
触摸按键首先电阻电容屏都是触摸的,其次我手里有一个触摸按键,挺好用的,其实就是改变压力啊什么的;刚才没成功,这次试试C:\Users\gg\IMG_20160426_142924.jpg

楼主:
引用 网友N:
触摸按键首先电阻电容屏都是触摸的,其次我手里有一个触摸按键,挺好用的,其实就是改变压力啊什么的;如图 ...

图片全挂了,要上传才行。复制是不行的

网友O:
一直想做stm8l的触摸按键,可是没有什么思路,求解决

网友P:
电容式触摸按键
我对电容式触摸按键的认识和理解
触摸按键,我见过的触摸按键种类很多,我个人认为,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吧
触摸片式的,就是在面板或者基板上印刷电容的两个极。
弹簧式的,常见的有方形圆形,喇叭形的。
两种的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人触摸或者靠近时,电容的参数会改变,然后对电容充放电时间就会变化。单片机通过检测单位时间内对电容充放电次数来判断是否被触摸。
当然这两种形式在应用上各有优劣
第一种形式的使用需要印刷电容,但是可以做的触摸面板很薄,占用体积可以做到很小
第二种形式的使用很方便,买来成品焊接到PCB板就能用,但是比较占空间体积,使用受限。不过应用的很广泛。
以上是我的浅显理解哦,比较粗浅,大神勿喷。理解有误的请见谅,及时指出。3Q

网友Q:
虽然是ST的

网友I:
现在超市有提供小孩子玩耍的游戏机都是触摸按键,还有小孩子的学习机之类的都是触摸按键

网友I:
银行办理业务的抽号机也是触摸按键

网友I:
其实只要用到触摸屏的基本都是有相关的触摸按键,还有如火车站自动取票机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直想做stm8l的触摸按键,可是没有什么思路,求解决

参考下ti的技术吧

网友R:
这就是我司研发的触摸遥控器(433MHz)

网友S:
我也有楼主这触摸板的

网友S:
还是11年的时候申请的呢。

网友T:
原子的战舰版就有触摸按键   还没玩过

网友U:
引用 网友E:
对此方面的技术不是太了解,只是知道有电容和电阻式触摸屏

我也只知道这些,也接触过迪文的触摸屏,但是没怎么用过

网友V:
台灯,可以根据是否触摸和触摸长久控制开关以及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些显示器的电源操作等设置也是触摸键,如下图,

晕死,你为啥在图片里打我的id。
要用你的id,不要ps哦,手写的拍照片里就可以

网友I:
引用 楼主:
晕死,你为啥在图片里打我的id。
要用你的id,不要ps哦,手写的拍照片里就可以 ...

看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W:
电容触摸,电阻触摸,还有的是薄膜面板的那种,实际上是直接按的。
电容触摸就是手摸到那个地方改变那里的电容值,采集电容值就知道那里被摸了一下。哈哈。

电阻触摸就是摸到那里电阻变化了。

网友I:
       现在家装中的开关也有触摸按键的,有种钢化玻璃触摸开关面板,看着比较高大上,可用于各种灯饰的控制。触摸开关看着清楚易操作,但有时用了一段时间电器可能没有问题,触摸按键的灵敏度降低,给操作带来了一定的困扰。还有平时要是手上有点水什么的也会显得不易操作。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还得注意电器类触摸按键的保养,比如保持清洁、干燥,避免湿手操作等等。
      突然想起手机触摸按键,其实手机表面的细菌数量惊人,隔断时间在关机状态下可以用消毒湿巾将整个机子擦拭一遍,等晾干再使用。

网友X:
手机触摸屏~~

网友Y:
有这个电容触摸板的

网友Y:
手机触摸屏怎么样

网友Z:
我好好的找了一下,发现自己身边的触摸按键也不多,开发板找到了两个,但是都不是TI的,哈哈

还有,家里的电视机、电磁炉是触摸按键的,但是出门在外不方便拍照哈,,,手机魅蓝note2有个触摸按键,当然也没法拍照啦

其实之前有看过 触摸按键的资料,知道cypress赛普拉斯PSoC的capsense技术

在网上找了个资料,发上来大家可以看看

人体触摸上去都会有一个响应,然后控制器对他进行判断

给我的感觉就是,触摸按键的PCB设计,挺讲究的,不然效果出来良莠不齐

之前看到一款触摸IC的PCB设计注意事项达到15条!

我看到的触摸按键都是采用电容式的,TI、Cypress的都是
TI的一款触摸按键MP3扩展板,配合MSP430主板使用

有机会也想试一下他们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好好的找了一下,发现自己身边的触摸按键也不多,开发板找到了两个,但是都不是TI的,哈哈

觉得TI和Cypress的触摸按键,实现方式有很大差别的。TI基本上是纯软件,Cypress使用的是它的soc硬件+部分软件

网友Z:
引用 楼主:
觉得TI和Cypress的触摸按键,实现方式有很大差别的。TI基本上是纯软件,Cypress使用的是它的soc硬件+部分 ...

嗯嗯  cypress的触摸按键还搭了一部分的硬件,你看好哪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Z:
嗯嗯  cypress的触摸按键还搭了一部分的硬件,你看好哪种方案

从成本上讲,看好ti的技术。

网友AA:
1、家里用的樱花的抽油烟机 上面 有用到触摸按键。
2、在用的电脑液晶显示器也有用到
3、手机上的应该不太一样,大部分是跟触摸屏功能一体的。

网友F:
很多很多,先发发看!!
相关芯片资料:

常用的家用电器上的触摸按键:MCU(带触摸)+LED驱动

MCU+触摸芯片+LED驱动芯片:

网友AB:
TI触控板

网友AB:
蓝牙音箱触摸键

网友AB:
打印机控制屏

网友AC:
没有用过触摸按键

网友AD(2017-11-06):
正要使用。

网友AE:
这个触摸板还有的申请吗?

网友AE:
电容触摸按键很流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这个触摸板还有的申请吗?

现在没有。不过可以自己做,电路和pcb很多都是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