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救大神电源高频滤波电路

楼主(2016-04-25):
目前设计了一套芯片测试设备,发现如下问题: 发现上电后电源端有干扰 会导致IC主频工作不稳定(IC用内置晶振),用104接电源2端可以滤除干扰,但是要是接线特别短才有效果,可实际情况线必须要加长,所以可否有其他电路可以替代 消除干扰 非常急 谢谢大家

网友A:
电源去耦是要注意位置的,PCB设计在此很重要。后加的话,仍然要接到正确的位置上,引线太长时需要加粗来降低分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