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请教程序无法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6-04-25):
小弟初学STM32,刚买到一块NUCLEO-L073RZ开发板。安装好工具链后,我用MDK点击Flash->dowmload下载程序时,出现信息"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不能下载程序,我该怎么办?先提前谢过大家了!

网友:
你生成了HEX文件了吗?
下载这个软件    STM32 ST-LINK Utility v3.8.0
这个软件用于编程烧录STM32的,非常给力,是STM32自己出 的

网友A:
你的板子有没有上电啊,还有你的下载器是如何设置的呢?

楼主:
我安装了STM32 ST-LINK Utility后,试了一下,可以下载,再试了一下MDK->DownLoad,竟然也能下载了!
高兴!感谢!散分!

楼主:
再问一下,怎样结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安装了STM32 ST-LINK Utility后,试了一下,可以下载,再试了一下MDK->DownLoad,竟然也能下载了!
高兴 ...

应该是连接的不正确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