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时钟不准

楼主(2016-04-25):
通过示波器测试CLKOUT是32.7677KHZ,电容15P
。发现更改了电容对时间影响不大。
更改程序。每1S读24小时慢10秒,每60S读,快50S。
什么情况??和程序有关系?不给频繁读的话芯片设置的秒来干嘛?

网友A:
正在做写程序,还没开始调,希望顺利

网友B:
时间准不准不能拿示波器看,要走时间长一些如24小时看误差,电容加大走时变慢,反之加快。

楼主:
电容原因。改大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容原因。改大就好了。

改到多大?

楼主:
18P,多大的电容具体要看走时,不要照搬。

网友D:
多检查程序的问题,RTC精度与读取频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