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420外接晶振不起振,求指导

楼主(2016-04-25):
如题,我用的两个20pF的谐振电容(仓库里没有18pF),测量晶振的两个输出管脚均为3.3V高电平,MAX3420供电电压是3.3V,VL(即IO口电压)我给的1.8V,无源晶振不起振。
后来我又换了好几种电容(15pF,12pF),均不起振,现象也和20pF时一致,看datasheet上MAX3420的谐振电容最大不能超过20pF,所以就没往上换电容。
有哪位朋友调试过MAX3420电路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把电容拆掉看看,一般来说芯片和电路板的分布电容误差都有几个p,所以你这里差几个pf不会引起不起振的,多在芯片复位,电源,初始化等地方去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