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__asm("jrne EndWaitForVih")编译报错

楼主(2016-04-25):
用IAR 1.41.1版本编译DISCOVERY的例子,出现如下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
Error[As011]: Undefined symbol: EndWaitForVih E:\Work\PROCEDURE\ARM\Experiment\STM8\stm8s-discovery_dev\Libraries\STM8_TouchSensing_Driver\src\stm8_tsl_rc_acquisition.c 366
Error[As011]: Undefined symbol: EndWaitForVih E:\Work\PROCEDURE\ARM\Experiment\STM8\stm8s-discovery_dev\Libraries\STM8_TouchSensing_Driver\src\stm8_tsl_rc_acquisition.c 366
Error[As011]: Undefined symbol: EndWaitForVih E:\Work\PROCEDURE\ARM\Experiment\STM8\stm8s-discovery_dev\Libraries\STM8_TouchSensing_Driver\src\stm8_tsl_rc_acquisition.c 366
Error[As011]: Undefined symbol: WaitForVih E:\Work\PROCEDURE\ARM\Experiment\STM8\stm8s-discovery_dev\Libraries\STM8_TouchSensing_Driver\src\stm8_tsl_rc_acquisition.c 369
Error[As011]: Undefined symbol: WaitForVih E:\Work\PROCEDURE\ARM\Experiment\STM8\stm8s-discovery_dev\Libraries\STM8_TouchSensing_Driver\src\stm8_tsl_rc_acquisition.c 369
Error[As011]: Undefined symbol: WaitForVih E:\Work\PROCEDURE\ARM\Experiment\STM8\stm8s-discovery_dev\Libraries\STM8_TouchSensing_Driver\src\stm8_tsl_rc_acquisition.c 369
Error[Og010]: Inline assembler instruction does not have a unique size: "        bcp a, (x)" E:\Work\PROCEDURE\ARM\Experiment\STM8\stm8s-discovery_dev\Libraries\STM8_TouchSensing_Driver\src\stm8_tsl_rc_acquisition.c 301
Error[As011]: Undefined symbol: EndWaitForVil E:\Work\PROCEDURE\ARM\Experiment\STM8\stm8s-discovery_dev\Libraries\STM8_TouchSensing_Driver\src\stm8_tsl_rc_acquisition.c 302
Error[As011]: Undefined symbol: EndWaitForVil E:\Work\PROCEDURE\ARM\Experiment\STM8\stm8s-discovery_dev\Libraries\STM8_TouchSensing_Driver\src\stm8_tsl_rc_acquisition.c 302
Error[As011]: Undefined symbol: EndWaitForVil E:\Work\PROCEDURE\ARM\Experiment\STM8\stm8s-discovery_dev\Libraries\STM8_TouchSensing_Driver\src\stm8_tsl_rc_acquisition.c 302
Error[As011]: Undefined symbol: WaitForVil E:\Work\PROCEDURE\ARM\Experiment\STM8\stm8s-discovery_dev\Libraries\STM8_TouchSensing_Driver\src\stm8_tsl_rc_acquisition.c 305

网友:
这么多未定义符号,肯定是头文件没有包含进来。

楼主:
好像不是头文件问题,同样的代码在STVD里面可以编译通过的,在IAR下编译有错误,网上有些说IAR是版本问题,感觉汇编下的跳转标识都无法识别,认为没有定义。
__asm("bcp a, (x)");  // 1 cycles
  __asm("jrne EndWaitForVih");
  __asm("ldw y, TIMACQ_CNTR"); // 2 cycles; hw counter also used for timeout ...
  __asm("cpw y, #0x0E00");    // 2 cycles; Timeout compare
  __asm("jrult WaitForVih");
  __asm("EndWaitForVih:");

网友A(2017-11-10):
看了另一个帖子  应该是库的版本问题  1.30的没问题

网友B(2019-03-01):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头文件问题,同样的代码在STVD里面可以编译通过的,在IAR下编译有错误,网上有些说IAR是版本问题, ...

楼主找到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2019-09-27):
引用的符号超范围了,要在同一段程序代码范围内,比如这样使用:

  __asm(
    "WaitForVih: \n"
    "bcp a, (x) \n"
    "jrne EndWaitForVih \n"
    "ldw y, TIMACQ_CNTR \n"
    "cpw y, #0x0E00 \n"
    "jrult WaitForVih \n"
    "EndWaitForVih: \n"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头文件问题,同样的代码在STVD里面可以编译通过的,在IAR下编译有错误,网上有些说IAR是版本问题, ...

你好像不知道什么是条件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