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图像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6-04-25):
我用DM642采集一帧图像 然后再ccs上显示出来,但出来的是下图那样,YUV分量地址都正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请懂得大神告诉我一下是什么原因呢?是摄像机的问题吗?

网友A:
我感觉应该不是摄像头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Graph没有设置对
CCS提供的图形显示包括:
时频分析、
星座图、
眼图、
图像显示.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   RGB的显示设置

楼主:
摄像机是没问题的 我已经试过了  graph设置应该是对的 我自己查了程序Y U V各个分量地址与程序中的是一致的  而且视频采集回放是没问题的  里面的YUV分量地址跟前面一样 以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 ~ 我试试你这个看对不对~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