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路图求助

楼主(2016-04-25):
详细点

网友A:
是不是低通滤波加一个TVS保护

网友B:
撇开 TVS 的保护电路, 就是阻容电路, 电阻分压衰减, 再加电容滤波罢了

网友C:
这个是电压抬升电路设计的么?看着又有点不像的

网友D:
这个只是对进入AD采集前的信号的一个处理的,并且对AD进行了保护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