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动态感应距离在10mm-55mm的红外传感器

楼主(2016-04-25):
如题,本人在做的项目需要一款具有如下功能的传感器或者IC:
1、有效感应距离在10mm-55mm以内
2、静态的物体不反应,有动态的物体加入时有信号输出。
3、输出的信号可以是数字信号或者I2C信号输出均可。
4、配合单片机可以实现1/2/3点的功能也可。
我自己也找了好久,但是没找到,在此向各位征求,希望能找到合适的传感器。

网友A:
想玩热释红外的请进,不会让你空跑的哦
〓◆ 红外线热释电与超声波遥控电路 237页 清晰书签版 ◆〓

把灵敏度调低,记得必须加菲涅尔透镜

网友B:
2、静态的物体不反应,有动态的物体加入时有信号输出。
什么算动态?响应时间是多少?1ms以下可能有点难度。
调制IRLED,光电三极管接收,同步检波接收,微分。
如果采用光电二极管,响应可快,但复杂程度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2、静态的物体不反应,有动态的物体加入时有信号输出。
什么算动态?响应时间是多少?1ms以下可能有点难度 ...

动态指的是在感应范围内出现障碍物移动,传感器有信号输出,静态的障碍物无信号输出,响应时间500ms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态指的是在感应范围内出现障碍物移动,传感器有信号输出,静态的障碍物无信号输出,响应时间500ms就行 ...

去欧姆龙找一个现成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