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bit型变量为何不能和字符相加

楼主(2016-04-25):
bit型变量只能取二进制的0和1,但是为何不能和字符相加呢,比如:    bit a = 1;
    char b = '9';
   char c = a+b;//这一句程序说运行错误,我是这样理解的:1 +‘9’字符对应的ascii码57 = 58,然后将结果送给c

疑问:char c = a +b;这种写法和我的理解错在哪了

网友A:
试试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B:
字符和别的类型的变量相加,字符的ASCII码值首先要转化为变量对应的类型

网友C:
应该是因为字符在和数字相加时,字符对应的ASCII码值要首先转化为数字对应的数据类型,然后才能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