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2和AT24C16什么区别

楼主(2016-04-25):
AT24C02和AT24C16什么区别,在编程上体现在哪,哪位大神有24C16的例程,最近用430调24C16老调不通

网友A:
除了容量上的区别, 16地址固定,02地址可自定

网友B:
24C04仅使用A2、A1作为硬件连接的器件地址输入引脚,在一个总线上最多可寻址四个4K器件。A0引脚内部未连接;
24C16未使用作为硬件连接的器件地址输入引脚,在一个总线上最多可连接一个16K器件。A0、A1和A2引脚内部未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