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故障

楼主(2016-04-25):
控制柜清灰,不小心把开关电源弄坏了,当时看到开关电源内部打了个火花,拆开后检查有两个R22的贴片电阻烧了,更换后有输出,但是不能调节电压,只要调节电位器输出电压呈线性降到2V左右,请问是哪里的问题望高人指点

网友A:
会不会是灰尘产生短路,应该是有故障点的

网友B:
调节是TL431吗?如果是还需要检测下,另外还需要看看光耦反馈电路

网友C:
估计是反馈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D:
给的信息太少,应该还是烧毁其他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