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sh79f1611烧写失败

楼主(2016-04-25):
点下载按钮    出现‘USB通讯错误,请插拔USB电缆!’   以及  ‘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用的是jet51a 仿真器   有大神能解答么?   仿真器红灯绿灯都是正常亮的   单片机上电或者不上电烧写都试过   都是失败

网友A:
记不清了,貌似需要2个灯都是绿色的才行。我估计是你的target options 选项设置不对。进入设置 选择DEBUG 和utilities选择好sinowealth8051jet dr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