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5芯片输出波形问题,另附示波器截图和电源原理图

楼主(2016-04-25):
最近刚学习电源,弄了一个300W的电源来学习,但是遇到了困难,UC3845的输出为什么不是方波,想指导这种输出和方波有什么不同,原理。

楼主:
看过不少的电源驱动,也有一大部分是这样的,就是不懂这样是怎么产生输出的,占空比是多少,还是这不是方波没有占空比,那通过什么来调节输出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