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步进电机启动电流

楼主(2016-04-25):
额定电流为6A的步进电机,它的启动电流要多大?

网友A:
电机的工作电流应该不会超过其额定电流,应该是低于6A

网友B:
步进电机是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制元件。在非超载的情况下电机的转速,停止位置取决于控制脉冲信号的频率和脉冲数,脉冲数越多电机转动的角度越大,脉冲的频率越高电机转速越快,工作时不能超过最高频率,否则电机的力矩会迅速减小,电机不转。所以电机的工作电流应该不会超过其额定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是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制元件。在非超载的情况下电机的转速,停止位置取决于 ...

楼上提供的信息很好,步进电机的启动电流一般还是比较大的,启动后电流就会慢慢降低的,直至维持其最大效率的运行需求即可。

网友D:
步进电机启动电流
这是个很模糊的概念.
步进电机是按照节拍走的, 一个节拍走一步, 也可以说是一个节拍, 完成一次启动和停止的过程. 当然这是在比较慢速的情况
一定速度后, 就会出现来不及停止, 下个脉冲又来了. 这才有了宏观启动的特征.
由于步进电机的特性和传统电机有完全不同的特性, 其电流完全取决于控制器的控制 (没有控制器, 步进电机是无法运转的). 而控制器的驱动特性一般都是可配置的, 但通常启动电流不会太大, 往往不会明显超过正常运转时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