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3的Jtag接口问题

楼主(2016-04-25):
先说明一下我的配置,板子是自制的,片子TMS320C6713,XP系统,裸机开发,仿真器SEED-XDS510plus
       现象:在我修改代码之前,JTAG没问题。我使用指针向EMIF接口FLASH存入数据,没有估算好FLASH的容量,导致指针指向了FLASH外的地址,并且FLASH外的地址上的数据也遭到我的修改,然后程序就死掉了。重新上电,程序不能运行了,再挂仿真器也不能连接上了。
     我想是不是刚才的野指针指向了芯片内部的JTAG接口的代码部分,被强制修改了。

网友A:
请检查一下现在芯片处于什么BOOT MODE,建议设置为Emulation boot看是否能连接上仿真器

网友B:
BOOT MODE设置为Emulation boot

网友C:
则个看下JTAG接口的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