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能实现这个

楼主(2016-04-25):
构成2通道12位A/D,模拟数据差分输入,增益可以由CPU动态控制1..100倍, 什么型号的psoc 可以实现呢?

网友A:
双通道、12位A/D、差分输入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增益动态控制1-100倍,这个好像没法做

楼主:
为什么啊

网友B:
因为3/5里面的PGA的增益虽然可变,但是是从固定的增益选项中选择(1、2、4、8、16、24、32、48、50)。

网友C:
是的,100倍的增益可以由两个PGA模块级联获得。

网友D:
嗯,假如楼主需要一个3倍的增益,那就无法实现了。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