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为输入引脚

楼主(2016-04-25):
PSoC4的IO口能设置为输入引脚吗?

网友A:
能用IO模拟IIC吗?

网友B:
肯定可以啊

网友C:
对啊,IO口几种模式可以选择的

网友D:
建议lz先看下Pin的数据手册

网友E:
可以设置为输入输出

网友F:
为什么要用I/O模拟IIC? PSoC4本身支持I2C

网友G:
当然可以,通过寄存器配置来实现的

网友H:
可以设置的 能把你的问题再详细一点描述吗

楼主:
看到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I:
PSOC4 模拟IIC读取温湿度传感器代码,自己用的,确保可行,IO口配置为双向口
/*模拟i2c 读取数据*/
void USR_I2C0_init()
{
SCL_1_Write(1);
SDA_1_Write(1);
}
//void USR_I2C1_init()
//{
//        /*34  gpio14 i2c1 scl pin05*/
//        PinTypeGPIO(PIN_05, PIN_MODE_0, false);//GPIO 00
//        PinConfigSet(PIN_05,PIN_STRENGTH_2MA,PIN_TYPE_STD_PU);
//        MAP_GPIODirModeSet(GPIOA1_BASE, 0x40, GPIO_DIR_MODE_OUT);
//        MAP_GPIOPinWrite(GPIOA1_BASE,0x40,0x40);//i2c1 scl
//        /*35  gpio15 i2c1 sda pin06*/
//        PinTypeGPIO(PIN_06, PIN_MODE_0, false);//GPIO 00
//        PinConfigSet(PIN_06,PIN_STRENGTH_2MA,PIN_TYPE_OD_PD);
//        MAP_GPIODirModeSet(GPIOA1_BASE, 0x80, GPIO_DIR_MODE_OUT);
//        MAP_GPIOPinWrite(GPIOA1_BASE,0x80,0x80);//i2c1 scl
//}

#define i2c0_scl_0    (SCL_1_Write(0))//i2c0 scl
#define i2c0_scl_1    (SCL_1_Write(1))//i2c0 scl
#define i2c0_sda_0    (SDA_1_Write(0))//i2c0 scl
#define i2c0_sda_1    (SDA_1_Write(1))//i2c0 scl

#define i2c0_sda_read    (SDA_1_Read())//i2c0 read
#define i2c0_scl_read    (SCL_1_Read())//i2c0 read

#define i2c0_sda_out   (SCL_1_SetDriveMode( SCL_1_DM_STRONG ))//out
#define i2c0_sda_in    (SCL_1_SetDriveMode(SCL_1_DM_RES_UPDWN))//out

#define i2c0_scl_in   (SDA_1_SetDriveMode(SDA_1_DM_RES_UPDWN))//out
#define i2c0_scl_out  (SDA_1_SetDriveMode(SDA_1_DM_STRONG ))//out

//#define i2c1_scl_0    (MAP_GPIOPinWrite(GPIOA1_BASE,0x40,0x00))//i2c0 scl
//#define i2c1_scl_1    (MAP_GPIOPinWrite(GPIOA1_BASE,0x40,0x40))//i2c0 scl
//#define i2c1_sda_0    (MAP_GPIOPinWrite(GPIOA1_BASE,0x80,0x00))//i2c0 scl
//#define i2c1_sda_1    (MAP_GPIOPinWrite(GPIOA1_BASE,0x80,0x80))//i2c0 scl
//
//#define i2c1_sda_read    (GPIOPinRead(GPIOA1_BASE,0x80))//i2c0 read
//#define i2c1_scl_read    (GPIOPinRead(GPIOA1_BASE,0x40))//i2c0 read
//
//#define i2c1_sda_out   (MAP_GPIODirModeSet(GPIOA1_BASE, 0x80, GPIO_DIR_MODE_OUT))//out
//#define i2c1_sda_in   (MAP_GPIODirModeSet(GPIOA1_BASE, 0x80, GPIO_DIR_MODE_IN))//out
//#define i2c1_scl_in   (MAP_GPIODirModeSet(GPIOA1_BASE, 0x40, GPIO_DIR_MODE_IN))//out
//#define i2c1_scl_out   (MAP_GPIODirModeSet(GPIOA1_BASE, 0x40, GPIO_DIR_MODE_OUT))//out

#define i2c_delay        CyDelayUs(4)

////////////////////////////////////////////////////////////////////usr_i2c0
void USR_I2C0_Start()
{
        i2c0_sda_1;

        i2c0_scl_1;
        i2c_delay;
        // 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
        //nop();

        i2c0_sda_0;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us
        i2c_delay;
        // nop();
        // nop();

        i2c0_scl_0;  //钳住总线准备发数据
        i2c_delay;

}

void USR_I2C0_Stop(void)
{

  i2c0_sda_0;

  i2c0_scl_0;  //发送总线时钟信号
  i2c0_scl_1;  //发送总线时钟信号
  i2c_delay;
// nop();
// nop();       //结束总线时间大于4us

  i2c0_sda_1;    //结束总线
  i2c_delay;
// nop();
// nop();

}

unsigned char USR_I2C0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a_send)
{
        //scl 默认高电平
        unsigned char i,error=0;

        for(i=0;i<8;i++)
        {
                if( data_send & 0x80 )
                {
                        i2c0_sda_1;
                }
                else
                {
                        i2c0_sda_0;
                }
                i2c_delay;

                i2c0_scl_1;
                i2c_delay;
                //yanshi
                i2c0_scl_0;
                //yanshi

                i2c_delay;

                data_send<<=1;

        }

        i2c0_sda_1;

        i2c0_scl_1;

        i2c0_sda_in;
        i2c_delay;

        if(i2c0_sda_read)
        {
                error = 1;
        }

        i2c0_scl_0;
        i2c_delay;
        i2c0_sda_out;
        return error;

}

unsigned char USR_I2C0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scl 默认高电平
        unsigned char i,data_return=0;
        i2c0_sda_1;
        i2c0_sda_in;
        i2c_delay;

        for(i=0;i<8;i++)
        {
                data_return<<=1;

                i2c0_scl_1;
                i2c_delay;

                if(i2c0_sda_read)
                {
                        //UART_PRINT("\r\ni2c byte %02x;\r\n",i2c0_sda_read);
                        data_return |= 0x01;
                }

                i2c0_scl_0;
                //yanshi
                i2c_delay;
        }

        i2c0_sda_out;
        if(ack)
        {
                i2c0_sda_0;
        }
        else
        {
                i2c0_sda_1;
        }
        i2c0_scl_1;
        i2c_delay;
        i2c0_scl_0;
        i2c0_sda_1;
        i2c_delay;

        return data_return;
}

unsigned char SHT_check_crc(unsigned char * data_addr,unsigned char data_num,unsigned char check_crc)
{
        unsigned char crc=0,i,j;
        for(i=0;i<data_num;i++)
        {
                crc^=*(data_addr+i);
                for(j=0;j<8;j++)
                {
                        if(crc&0x80)
                        {
                                crc=(crc<<1)^0x131;
                        }
                        else
                        {
                                crc=crc<<1;
                        }
                }
        }
        if(crc!=check_crc)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void USR_I2C_read_T_R()
{
        unsigned char error_data=0;
        unsigned char data[20];
    unsigned int  i;
    char buff[20];
        data[0]=0x00;
        data[1]=0x00;
        data[2]=0x00;

        USR_I2C0_init();

        data[0]=0x80;
        data[1]=0xf3;

        USR_I2C0_Start();

        error_data=USR_I2C0_write_byte(data[0]);
        //UART_PRINT("\r\n T W A %d;\r\n",error_data);

        //USR_Test_Ack();
        error_data=USR_I2C0_write_byte(data[1]);
        //USR_Test_Ack();
        //UART_PRINT("\r\n T W B %d;\r\n",error_data);

        data[0]=0x81;

        //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
        i=0;
        do
        {
                USR_I2C0_Start();
                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
                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
                //USR_I2C0_write_byte(data[0]);
                i++;
        }while((USR_I2C0_write_byte(data[0])==1)&&(i<2000));

        if(i>=2000)
        {
                //UART_PRINT("\r\n i2c read t timeout");
        }

        //for(i=0;i<3;i++)
        //{
                data[0]=USR_I2C0_read_byte(1);

                data[1]=USR_I2C0_read_byte(1);

                data[2]=USR_I2C0_read_byte(0);
                //USR_Test_Ack();
        //}

        USR_I2C0_Stop();

        //if(data[2]==(data[0]+data[1]))
        if(!(SHT_check_crc(data,2,data[2])))
        {
                t_temp=data[0];
                t_temp<<=8;
                t_temp+=data[1];

                //T=-46.85+175.72*St/65536
                //T*100=17572*St/65536-4685
                t_temp=t_temp*17572/65536-4685;
                t_temp=t_temp/10;//多保留一位小数;

        }
        else
        {
                t_temp=0;
        }
    sprintf(buff,"\r\ni2c test T %d;\r\n",t_temp);
        UART_UartPutString(buff);
        //UART_PRINT("\r\n i2c read t %02x;%02x;%02x",data[0],data[1],data[2]);
        //////////////////////////////////////////////////////////////////////////////////////////
        data[0]=0x00;
        data[1]=0x00;
        data[2]=0x00;

        USR_I2C0_init();

        data[0]=0x80;
        data[1]=0xf5;

        USR_I2C0_Start();
        error_data=USR_I2C0_write_byte(data[0]);
        //UART_PRINT("\r\n R W A %d;\r\n",error_data);

        //USR_Test_Ack();
        error_data=USR_I2C0_write_byte(data[1]);
        //USR_Test_Ack();
        //UART_PRINT("\r\n R W B %d;\r\n",error_data);

        data[0]=0x81;

        //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
        i=0;
        do
        {
                USR_I2C0_Start();
                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
                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i2c_delay;
                //USR_I2C0_write_byte(data[0]);
                i++;
        }while((USR_I2C0_write_byte(data[0])==1)&&(i<2000));

        if(i>=2000)
        {
                //UART_PRINT("\r\n i2c read R timeout");
        }

        //for(i=0;i<3;i++)
        //{
                data[0]=USR_I2C0_read_byte(1);

                data[1]=USR_I2C0_read_byte(1);

                data[2]=USR_I2C0_read_byte(0);
                //USR_Test_Ack();
        //}

        USR_I2C0_Stop();

        //if(data[2]==(data[0]+data[1]))
        if(!(SHT_check_crc(data,2,data[2])))
        {
                r_temp=data[0];
                r_temp<<=8;
                r_temp+=data[1];

                //T=-46.85+175.72*St/65536
                //T*100=17572*St/65536-4685
                r_temp=r_temp*1250/65536-60;
                //r_temp=r_temp/10;//多保留一位小数;

        }
        else
        {
                r_temp=0;
        }

        //UART_PRINT("\r\n i2c read rh %02x;%02x;%02x",data[0],data[1],data[2]);
        //UART_PRINT("\r\ni2c test RH %d;\r\n",r_te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