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程序获取USB设备的设备信息呢?

楼主(2016-04-25):
怎样通过程序获取USB设备的设备信息呢?

网友A:
好像通过哪个函数

网友B: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找到你想查找的USB设备,右键--》属性--》详细信息--》在“属性”选择硬件ID,下面出现的就是它的硬件ID

网友C:
主要是通过上位机程序调用API函数来实现的,具体用哪函数可以查一下68013的CYAPI.PDF。如果是CYUSB3014,也有对应的API参考手册。

网友D:
你要是用的CY的芯片的话就用CYAPI就可以,但是你没用这个芯片的话,就需要自己构建端点0的控制传输,让下位机通过端点0报告给你,然后你接收了显示出来

网友E:
可以读取的把,发送个获取的包,应该就会收到数据的

网友F:
USB的没搞过,不过肯定是可以的。

楼主:
哦,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