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对应还是可以任意设置

楼主(2016-04-25):
选用的是CY8C24894,它含有的Digital Block Array 是4个DBB00-DBB03,请教大家,PSoC的User Module和这些Block是固定对应还是可以任意设置?

网友A:
固定对应吧

楼主:
如果固定对应,是不是有些模块就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
比如UART和SPI

网友B:
做电容式触摸屏吧,可以任意设置资源

网友C:
DBB是可以任意设置的,没有固定对应,只要你所选的用户模块没有超过它的总数就行

网友D:
数字模块分为数字基本模块 (DBB) 和数字通信模块 (DCB) 两种类型。

网友E:
嗯,在芯片中,DBB 和 DCB 的数量始终是相等的。

网友F:
DBB  是一种基本的可配置数字资源,能够 实现定时器、计数器或 PWM等。
DCB  不仅可以放置基本数字资源还可以用来放置数字通信资源,例如 SPI  和 UART。

网友G:
DBB 组件可放置于DCB 中,但DCB 资源却不能放置于DBB 中。
再没超过芯片资源的前提下,用户模块可以自由添加和放置。

楼主:
哦,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