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程序

楼主(2016-04-25):
我用的 PSoC Designer,使用自带的 USB 模块,编写了一个键盘程序。请问键盘三个指示灯[num、caps、scroll]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详细说说

楼主:
没说完呢,主机发送点灯命令后,是应该在 set_report 里面来获得数据的,但是我看了一整天,也没有看明白 psoc 是怎么来处理的。

网友B:
主机是否发出了点灯命令

楼主:
嗯,然后数据在哪里可以取得?

网友C:
不明白你到底想要什么数据呢

楼主:
我只是想提取主机 set_report 请求,发送来的数据。

网友D:
难点是在USB模块生成的函数中,怎么取出来这个请求的数据

楼主:
我试出来了,自己添加了变量,在Set_Report 函数中,将valueHi放入变量中。在EP0 OUT处理中,判断变量是否为2,如果是则将变量置1。自己添加函数,将变量的值返回,如果是1,返回1,并将变量清零;否则不处理,并返回0。如果函数返回1,读取EP0DATA,即主机的输出值,此处为键盘的点灯数据。

网友E:
呵呵,有意思啊

楼主:
如此笨的方法,写出来深感惭愧。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办法,希望能多多指教。

楼主:
先结贴了哈,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