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mdk 仿真软件自动关闭问题

楼主(2016-04-25):
使用keil mdk 4.72仿真,点击debug 下载完成后软件自动关闭,没有任何提示;如果改用其它的程序,就会变正常,对比了所有的配置信息,也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应该可以说明是程序的问题;
请教一下,有没有人遇到过我这种情况?

网友A:
是特定的工程文件才会自动关闭么,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B:
是不是仿真器的原因,或者软件版本问题?是突然这样了吗

网友:
将原来能下载的keil MDK程序版本中keil\ARM\Segger文件夹内容拷贝到新安装的MDK相同位置,替换掉原来的。重启J-link即可。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我知道如果4.72不支持的芯片就有可能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