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6-04-25):
(无正文)

网友A:
和显示模块应该没关系,AD口是不是有电压?电压基准什么状况

网友:
会不会是开启了io口的内部上拉电阻,与被测电阻分压得到一个电压值

网友B:
这个值是单片机管脚自身的电压的,可以在该管脚部分加一个下拉电阻的处理。

网友C:
采样的IO口接一个10K左右的下拉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D:
你写的数字转换对了吗

网友D:
你的AD参考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