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正交编码器学习

楼主(2016-04-25):
stm32正交编码器学习

网友:
正交编码器(又名增量式编码器或光电式编码器),用于检测旋转运动系统的位置和速度。正交编码器可以对多种电机控制应用实现闭环控制,诸如开关磁阻(SR)电机和交流感应电机(ACIM)。

网友A:
stm32 具有 16 位的编码器模式,使用它时,16 位会带来困扰;这里归结如下。    既然 16 位不够用,就需要扩展到 32 位甚至 64 位,更多的位数也可以,不过没有现成 的数据类型了;需要探究点别的东西。    如何扩展到 32 位,这让人困扰;经过多次摸索,确认使用定时查询编码器计数值,用 软件扩展到 32 位的方法最可靠。

网友B:
用外部中断;
要么用带32位计数器片子,除了stm32f1没有32位计数器,其它系列基本都有。

网友C:
STM32的定时器可以级联成32位,就是需要软件下点功夫

网友D:
定时器级联32位,好像不能处理电机正反转,编码器计数值自动增减的问题,谁有比较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