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的位域和寄存器结构

楼主(2016-04-25):
将添加位域后的寄存器结构体重新实现。
/********************************************************************
* SCI header file
* Defines a register file structure for the SCI peripheral
********************************************************************/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struct SCI_REGS {
Uint16    SCICCR_REG      SCICCR;             // Communications control register
Uint16    SCICTL1_REG     SCICTL1;             // Control register 1
Uint16                                SCIHBAUD;         // Baud rate (high) register
Uint16                                SCILBAUD;         // Baud rate (low) register
Uint16    SCICTL2_REG     SCICTL2;             // Control register 2
Uint16  SCIRXST_REG    SCIRXST;            // Receive status register
Uint16                               SCIRXEMU;               // Receive emulation buffer register
Uint16  SCIRXBUF_REG SCIRXBUF;         // Receive data buffer
Uint16                               rsvd1;                   // reserved
Uint16                               SCITXBUF;          // Transmit data buffer
Uint16  SCIFFTX_REG     SCIFFTX;            // FIFO transmit register
Uint16  SCIFFRX_REG    SCIFFRX;            // FIFO receive register
Uint16  SCIFFCT_REG     SCIFFCT;             // FIFO control register
Uint16                               rsvd2;                   // reserved
Uint16                               rsvd3;                   // reserved
Uint16  SCIPRI_REG        SCIPRI;                      // FIFO Priority control
};

       三、进行“读-修改-写”操作时需要注意的寄存器,及其解决方案
        1、在“读-修改-写”操作时,硬件可能修改的寄存器。
        (1)在需要清除PIEIFRx某个位的值的时候,需要借助CPU的中断来清除。这时将修改中断向量表,将对应的中断重新分配到一个假的ISR中,然后让CPU进入这个假的ISR,自动清除相应的位,然后再恢复中断向量表。
        (2)当对GPxDAT进行操作时,由于GPxDAT反映的是引脚上的值,在对其连续“读-修改-写”操作时,由于读和写操作的时间不同,会得到不希望的结果。解决措施是:不通过GPxDAT改变引脚的值,而使用其他寄存器GPxSET/GPxCLEAR/GPxTOGGLE,由于这些寄存器只对具体的位操作,因而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位。
        2、具有写1清除位的寄存器。
        例如TCR寄存器中的TIF位,当向其中写1的时候回将其清零。在读取它的值之前如果先要停止寄存器,就要对TSS位操作,这时就会发生一次“读-修改-写”操作。如果此时TIF为1,经过这个操作后就会被清零,所以后面的质量永远也检测到TIF为1。比如下面的例子:
// Stop the CPU-Timer
CpuTimer0Regs.TCR.bit.TSS = 1;              3F80C7 MOVW DP,#0x0030
3F80C9 OR         @4,#0x0010
// Check to see if TIF is set                        3F80CB TBIT      @4,#15
if (CpuTimer0Regs.TCR.bit.TIF == 1)        3F80CC SBF       L1,NTC
{                                                             3F80CD        NOP
// TIF set, insert action here                       3F80CE L1:
// NOP is only a place holder ....
asm(" NOP");
}

       解决的方法是使用一个虚拟的寄存器,在停止定时器时,对TIF位写0,这样就不会改变TIF的值了。示例代码如下:
union TCR_REG shadowTCR;
// Use a shadow register to stop the timer
// and preserve TIF (write 1-to-clear bit)
shadowTCR.all = CpuTimer0Regs.TCR.all;               3F80C7 MOVW DP,#0x0030
shadowTCR.bit.TSS = 1;                                         3F80C9 MOV     AL,@4
shadowTCR.bit.TIF = 0;                                          3F80CA        ORB      AL,#0x10
CpuTimer0Regs.TCR.all = shadowTCR.all;               3F80CB MOVL   XAR5,#0x000C00
3F80CD        AND      AL,@AL,#0x7FFF
// Check the TIF flag                                               3F80CF MOV     *+XAR5[4],AL
if(CpuTimer0Regs.TCR.bit.TIF == 1)                       3F80D0 TBIT      *+XAR5[4],#15
{                                                                           3F80D1 SBF       L1,NTC
// TIF set, insert action here                                     3F80D2 NOP
// NOP is only a place holder                                   3F80D3 L1:
asm(" NOP");
}

       3、需要特定值的寄存器。
        在向WDCHK中的检查位写数的时候必须始终为1,0,1;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将复位器件。但是在读取的时候这几位始终为0,0,0;如果将这个值写回,那么就会造成器件的复位。解决方法是:在头文件中,不对WDCHK定义位域操作,这样就避免了对WDCHK的“读-修改-写”操作,在对其操作时只有一个固定的写操作。示例代码如下:
SysCtrlRegs.WDCR = 0x0068;

       对F28335的程序来讲,它充分利用了位域和寄存器文件结构体,通过这种结构将众多的外设组织起来了,甚至中断向量表也是通过这种结构来实现的。

网友A:
可以分享本月的分享活动   赢取奖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