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学习2--内部外设初始化

楼主(2016-04-25):
最近我把正点原子写的库分析了一下,发现STM2F407的内部外设的初始化都是有套路的,下面将我的总结和心得分享给大家。
STM32的内部外设有GPIOA-K,TIM1-14,RTC,WWDG,IWDG,SPI1-6,I2S1-2,DAC,ADC0-1,FLASH,DCMI ,FSMC,CAN1-2,USART1-6,I2C1-2,USB,以太网,定时器,SDIO。
这些外设如果要想工作,就必须要提供给他们时钟。STM32内部有多个时钟总线,分别是AHB1,AHB2,AHB3,APB1,APB2。因此首先应该使能外设的时钟。每个外设都需要一些IO口,所以我们需要把和外设有关的IO口的复用功能开启。不同的外设需要不同的时钟,不像51单片机一样所有的外设时钟默认是一个频率,那么我们就需要设定外设的工作频率。每个外设都可以工作在不同的模式,所以我们还要设定他的工作模式。每种外设都有他们特定的工作模式和如果该外设和需要中断,则还需要配置中断优先级和中断服务函数。最后设置完后使能该外设。
  有了以上的流程,我们开始分析下面的每个外设初始化。
注:(下列代码大部分是正点原子公司的源码,我只是汇总了一下!!)
一、GPIOA初始化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GPIOF时钟
  //GPIOF9,F10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
二、串口
串口设置的一般步骤可以总结为如下几个步骤:
1) 串口时钟使能, GPIO 时钟使能。
2) 设置引脚复用器映射:调用 GPIO_PinAFConfig 函数。
3) GPIO 初始化设置:要设置模式为复用功能。
4) 串口参数初始化:设置波特率,字长,奇偶校验等参数。
5) 开启中断并且初始化 NVIC,使能中断(如果需要开启中断才需要这个步骤)。
6) 使能串口。
7) 编写中断处理函数:函数名格式为 USARTxIRQHandler(x 对应串口号)。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A 和 USART1 时钟使能①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 GPIOA 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使能 USART1 时钟
//USART_DeInit(USART1); //复位串口 1 ②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PA9 复用为 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PA10 复用为 USART1
//USART1_TX PA.9 PA.10 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A9 与 GPIO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 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PA9, PA10
//USART 初始化设置 ④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一般设置为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 8 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if EN_USART1_RX //NVIC 设置,使能中断 ⑤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抢占优先级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2; //响应优先级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 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 VIC 寄存器、
#endif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 ⑥
}

楼主:
三、定时器
定时器3的设置
1) TIM3 时钟使能。
2) 初始化定时器参数,设置自动重装值, 分频系数,计数方式等。
3)设置 TIM3_DIER 允许更新中断。
4) TIM3 中断优先级设置。
5)允许 TIM3 工作,也就是使能 TIM3。
6)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通用定时器 3 中断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定时器溢出时间计算方法:Tout=((arr+1)*(psc+1))/Ft us.
//Ft=定时器工作频率,单位:Mhz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 3!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①使能 TIM3 时钟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定时器分频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②初始化定时器 TIM3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③允许定时器 3 更新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3_IRQn; //定时器 3 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x01; //抢占优先级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x03; //响应优先级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④初始化 NVIC
TIM_Cmd(TIM3,ENABLE); //⑤使能定时器 3
}
//定时器 3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SET) //溢出中断
{
LED1=!LED1;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四、ADC
(1)开启PA口时钟和ADC1时钟,设置PA1为模拟输入。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GPIO_Init();
(2)复位ADC1,同时设置ADC1分频因子。
ADC_DeInit(ADC1);
        (3)初始化ADC_CCR寄存器。
ADC_CommonInit();
(4)初始化ADC1参数,设置ADC1的工作模式以及规则序列的相关信息。
  void ADC_Init(ADC_TypeDef* ADCx,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5)使能ADC。
ADC_Cmd(ADC1, ENABLE);
(6)配置规则通道参数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
(7)开启软件转换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8)等待转换完成,读取ADC值。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五、DAC
六、I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