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分享季】CCS数据图像显示

楼主(2016-04-25):
View---->Graph打开图形窗口,设置好参数后,OK.出现图形窗口.
CCS提供显示时域/频域图(Time/Frequency)
运算结果也可以通过CCS提供的图形功能经过一定处理显示出来,
CCS提供的图形显示包括:时频分析、星座图、眼图、图像显示.
各种图形显示所采用的工作原理基本相同,即采用   双缓冲区(采集缓冲区acquisition buffer     和 显示缓冲区)分别存储和显示图形.
采集缓冲区存在于实际或仿真目标板,包含用户需要显示的数据区.
显示缓冲区存在于主机内存中,内容为采集缓冲区的拷贝.
用户定义好显示参数后,CCS从采集缓冲区中读取规定长度的数据进行显示.
显示缓冲区尺寸可以和采集缓冲区的不同,如果用户允许左移数据显示(Left-Shifted Data Display),则采样数据从显示区的右端向左端循环显示.”左移数据显示”特性对显示串行数据特别有用.
采样缓冲区从实际/仿真目标板读取数据,并将此数据传给显示缓冲,图形就来自显示缓冲的这些值。
Time/Frequency的图形选项:
显示类型                                  描 述单曲线图(Single Time)                     对数据不加处理,直接画出显示缓冲区数据的幅度-时间双曲线图(Dual Time)                       在一幅图形上显示两条信号曲线FFT幅度(FFT Magnitude)                   对显示缓冲区数据进行FFT变换,画出幅度-频率曲线复数FFT(Complex FFT)                     对复数数据的实部和虚部分别作FFT变换,在一个图形窗口画出两条幅度-频率曲线FFT幅度和相位(FFT Magnitude and Phase)   在一个图形窗口画出幅度-频率曲线和相位-频率曲线FFT多帧显示(FFT Waterfall)               对显示缓冲区数据(实数)进行FFT变换,其幅度-频率曲线构成一帧.这些帧按时间顺序构成FFT多帧显示图 星座图(Constellation)                     显示信号的相位分布眼图(Eye Diagram)                         显示信号码间干扰情况图像显示(Image)                           显YUV或RGB图像

需要设置的参数: Display Type------------------显示类型(类型见上表)
Grph Title--------------------视图标题---定义图形视图标题
Start Address-----------------起始地址   :                              定义采样缓冲区的起始地址.                              当图形被更新时,采样缓冲区内容亦更新显示缓冲区内容.                          此对话栏允许输入符号和C表达式.                          当显示类型为”Dual Time”时,需要输入两个采样缓冲区首地址.                      Data Page---------------------数据页:指明选择的采样缓冲区来自程序、数据还是I/O空间.
Acquisition Buffer Size-------=n 采集缓冲区的尺寸:存储从起始地址开始的n个地址的值,               例如:数组ii[3],则=3的话,为这个数组的成员的值.                                             例如当一次显示一帧数据时,则缓冲区尺寸为帧的大小.                              若用户希望观察串行数据,则定义缓冲区尺寸为1,同时允许左移数据显示.
Index Increment---------------索引递增 :定义在显示缓冲区中每隔几个数据取一个采样点.(?????????)
Display Data Size-------------显示数据尺寸:此参数用来定义显示缓冲区大小. (不能小于Acquisition Buffer Size的值)                                即:在屏幕上能显示的采样点的数目.               例子:Acquisition Buffer Size=3,Display Data Size=3.则每次可显示3个地址的值,               原先的值为 1 2 3,新的值为4 5 6 ,再新的值为7 8 9                刷新一次,图像左移动1次,屏幕上会出现6个值:1 2 3  4 5 6                在刷新则为:4 5 6 7 8 9                                                一般地,显示缓冲区的尺寸取决于”显示类型”选项.                对时域图形,显示缓冲区尺寸等于要显示的采样点数目,并且大于等于采样缓冲区尺寸.                若显示缓冲区尺寸大于采样缓冲区尺寸,则采样数据可以左移到显示缓存显示.                对频域图形,显示缓冲区尺寸等于FF帧尺寸,取整为2的幂次.                           DSP Data Type-----------------DSP数据类型,可分为:               32 bit 有符号 整数;               32 bit 元符号 整数;               32 bit 浮点数;               32 bit IEEE 浮点数;               16 bit 有符号 整数;               16 bit 无符号 整数;               8  bit 有符号 整数;               8  bit 无符号 整数.
Q-Value-----------------------Q值:                 采样缓冲区中的数始终为16进制数,                 但是它表示的实际数取值范围由Q值确定.                 Q值为定点数定标值,指明小数点所在的位置.                 Q值取值范围为0~15,                 假定Q值为xx,                 则小数点所在的位置为从最低有效位向左数的xx位.
Sampling Rate(Hz)-------------采样频率                对时域图形,此参数指明在每个采样时刻定义对同一数据的采样数.                假定采样频率为xx,则一个采样数据对应xx个显示缓冲区单元.                由于显示缓冲区尺寸固定,因此时间轴取值范围为0~(显示缓冲区尺寸/采样频率).                对时域图形, 此参数定义频率分析的样点数.频率范围为0~采样率/2.                Plot Data From----------------数据绘出顺序,此参数定义从采样缓冲区取数的顺序:                  从左到右:采样缓冲区的第一个数被认为是最新或最近到来数据;                  从右到左: 采样缓冲区的第一个数被认为是最旧数据.
Left-Shifted Data Display-----左移数据显示                此选项确定采样缓冲区与显示缓冲区的哪一边对齐.                用户可以选择此特性允许或禁止.                若允许,则采样数据从右端填入显示缓冲区.                每更新一次图形,则显示缓存数据左移,留出空间填入新的采样数据.                注意显示缓冲区初始化为0.若此特性被禁止,则采样数据简单覆盖显示缓存.                Autoscale---------------------自动定标                此选项允许Y轴最大值自动调整.                若此选项设置为允许,                则视图被显示缓冲区数据最大值归一化显示.                若此选项设置为禁止,                则对话框中出现一新的设置项”Maximum Y-Value”,设置Y轴显示最大值.                DC Value----------------------直流量,此参数设置Y轴中点的值,即零点对应的数值.对FFT幅值显示,此区域不显示.
Maximum Y-value---------------Y轴的最大值
Axes Display------------------坐标显示,此选项设置X,Y坐标轴是否显示.
Time Display Unit-------------时间显示单位,定义时间轴(X轴)单位.               可以为秒(s),毫秒(ms),微秒(μs)或采样点(sample).
Status Bar Display------------显示/隐藏状态条.
Magnitude Display Scale-------幅度显示比例,有两类幅度显示类型:线性或对数显示(公式为20log(X)).
Data Plot Style---------------数据标绘风格,此选项设置数据如何显示在图形窗口中.                Line:数据点之间用直线相连;                Bar:每个数据点用竖直线显示.  此种风格根容易观察幅度的变化。                例:观察数组ii[3],采样缓冲区选择3,显示缓冲区选择6,                    单步调试可看见第一次F5,出现3条垂直线,二次F5,原先的3条线左移,再出现3条线(新值)。                 Grid Style--------------------栅格类型,此选项设置水平或垂直方向底线显示.有三个选项:               No Grid:无栅格;               Zero Line:仅显示0轴;               Full Grid:显示水平和垂直栅格.
Cursor Mode-------------------光标模式,此选项设置光标显示类型.有3个选项:                No Cursor:    无光标;                Data Cursor:  在视图状态栏显示数据和光标坐标;                Zoom Cursor:  允许放大显示图形.方法: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则定义的矩形框被放大.

图形窗口的设置:在打开的图形窗口右键.Zoom In-----------------------在横/纵坐标上单位刻度的值缩小为1/2(即原先如果1刻度表示2,现在只表示1),总的坐标最大值不变.Zoom Out----------------------在横/纵坐标上单位刻度的值放大为2倍,                                     总的坐标最大值不变.Axes--------------------------显示/隐藏XY坐标.                       (Time/Frequency, Constellation, Eye Diagram only). Status Bar--------------------显示/隐藏graph window底部的status bar.Grid--------------------------(Time/Frequency, Constellation, Eye Diagram only) 显示/隐藏方格                      Grid Off                       On Zero Line                      Full Grid
Cursor Mode-------------------光标模式,此选项设置光标显示类型.有3个选项:                No Cursor:    无光标;                Data Cursor:  在视图状态栏显示数据和光标坐标;                Zoom Cursor:  允许放大显示图形.方法: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则定义的矩形框被放大.                Linear Scale/Log Scale--------在Linear Scale 线性扫描功能/Log Scale 对数扫描功能两种状态之间切换,(Time/Frequency only).               线性扫描Linear Scale使用未修改的整数值,对数扫描Log Scale使用对数20 ′ log(x)表示。               Auto Scale/Fixed Scale--------允许Y轴的最大值自动确定,该状态下,自动导入display buffer中设定的值来作为最大值  (Time Frequency only) .
Symbol Size-------------------(Constellation only)                Allows you to set the display size of each symbol.                Each constellation is displayed as an X symbol.                You can choose among the following options:
                  Dot           Displays each point as a dot instead of an X symbol                  Small                   Medium                   Large                   Extra Large                   Uniform Quantization---------该功能使能时,均匀地量化为256-color image(Image only).               A quantized image has 8 levels for red and green, and 4 levels for blue.                The original red, green, and blue values are mapped to one of these levels.                If not enabled, the image is not quantized and displayed in RGB color space.                Note:如果硬件无法显示多余256色彩,该功能自动激活.
Error Diffusion--------------(Image only) Allows you to diffuse the error introduced by quantization to give a smoother color.
Refresh----------------------刷新,点一次刷一次.Continuous Refresh-----------自动持续刷新.Clear Display----------------清屏,消除当前显示的图形and resets the current buffer.                The display is then redrawn using the updated buffer data.Help-------------------------打开Helper.Properties-------------------打开属性栏.

网友A:
这个看着比较乱的,,,资料还是比较好的。

楼主:
收集的资料  分享了  乱七八糟了

网友B:
这个得细心慢慢看的,内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