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PID控制方程的推导

楼主(2016-04-25):
希望大神们能告诉我,控制方程怎么推出来的,谢谢大家!

网友A:
由电容容抗1/(Cs),根据运放电路得到方程V_difout/R16=V_inout(1/(C14*s)//(R14+1/(C15*s)),对s拉普拉斯反变换即可求解,当然也可以用电路的微分方程求解;

网友B:
用频域来计算,不要用时域的东西,时域会把你弄抓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