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果在进入中断前提前清楚标志位,是否进入中断

楼主(2016-04-25):
如果在进入一个中断比如INT外部中断前,此时在别的中断里比如T1定时器,在执行T1中断的过程中发生了INT中断,但是我在T1中断里把INT中断清楚了,请问是否会进入INT中断?

网友A:
好像不会吧。
以单个中断的情况为例,除非有硬件自动清除中断标志,否则一般都需要软件清,不然会反复进中断,也就是说中断标志位是进入中断的一个“信号灯”。
楼主所说的情况跟这个一样的道理。当然还需要考虑优先级和中断嵌套,如果允许嵌套且优先级高,有可能都来不及清标志位就已经进那个中断服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会吧。
以单个中断的情况为例,除非有硬件自动清除中断标志,否则一般都需要软件清,不然会反复进中 ...

如果不选择嵌套的话,在一个中断里面发生了另一个,然后我把它标志位清楚了,是不是就不进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不选择嵌套的话,在一个中断里面发生了另一个,然后我把它标志位清楚了,是不是就不进去了? ...

如果已经进入A中断,在A中断程序中不开启中断,然后清除另一个B中断的中断标志,退出A中断后,不会进入B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已经进入A中断,在A中断程序中不开启中断,然后清除另一个B中断的中断标志,退出A中断后,不会进入B ...

在A中断程序中不开启中断,这个不开启什么中断?是把B的中断允许位在A中断里关闭么?

网友B:
默认A中断里面是自动关闭全局可屏蔽中断的,如果要嵌套中断(中断中进另一个中断),需要手动把可屏蔽中断打开

网友A:
楼主你说的情况自己动手试一下最有说服力,我没这么用过,只是推测。再附上数据手册的截图供参考,从红框中的描述,我个人理解清了中断标志位就不会再进中断服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