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icd2调试问题,请大家帮帮忙!万分感谢!!

楼主(2016-04-25):
MPLAB_ICD2_在线调试器输出的电压是5v吗?在maplab中设置的是5.04v.但是实测时是6.4v,在电路中有(B0503)电压转换模块它的电压转换范围为4.5~5.5v, 但是在pcb中转换后得到的电压为4.2v。传感器的额定电压为3.3v,直接烧录到单片机的话,会把传感器烧了。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大家能提些意见和看法吗?急。谢谢大家,谢谢好人。

楼主:
实测和软件截图

网友A:
估计是你的ICD2有问题,它没有做升压,正常情况输出的电压比USB电压偏低一点。

如果需要3V,可以用ICD3,可以调整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ICD2有问题,它没有做升压,正常情况输出的电压比USB电压偏低一点。

如果需要3V,可以用ICD3, ...

谢谢。